求助华硕x43s,来看看啊,搞死人了求助啊。

楼主(2014-05-02):
接一台x43s,奔腾二代的那种cpu,接过来是内接不亮,看电流很正常,外接正常。直接加旱显卡正常,测试没问题,客户拿走一天有拿回来,我测试还是外接正常,然后拆屏换了一张还是不行,有留在这,直接定了个显卡,换上之后,测试一下没问题装机,装上之后,屏目显示一下就黑了,在开还一样,但是每次开机都能亮一下,有拆机,测试几下有没问题了,然后连续三天测试都没问题,客户拿走一天有拿回来了,外接正常,屏幕先白一下然后显示正常一下,黑屏,。在开白屏一下啊,然后正常一下,黑屏。啥也不显示,也不是暗屏,白屏那一下就跟不同步一样,把灯管先开起了,然后有换了一张屏,还是白屏一下,然后显示正常,也不黑屏,就是开机白屏一下。求助啊。有谁遇到过啊。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啊。如果要是显卡问题的话,为啥开机每次都能亮一下呢,屏上面供电都有。因为当时做完显卡也出现过一次啊,搞死人了,

网友:
查高压条的开启信号,都是显卡认到屏后发出的。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把高压的开启信号,直接连到屏供电,就不信他不同步,这事咱以前改高压条时干过。

网友:
ASUS难修的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