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改屏线、改电路,救活一台笔记本和一片主板

楼主(2014-05-02):
闲来无事发上一帖
       《简单改屏线、改电路,救活一台笔记本和一片主板》

第一台:三星NP-NC10笔记本(10.1寸上网本),二修机。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
            电源跳到了0.6几A,看样子应该有显示了才对啊?外接显示器试了一下,显示正常,迅速拆机!测屏接口条件:

如上图,测得LCD_VDD3.3V   P3.3V   P5.0V_LED 这些供电都正常,再用示波器测 一对时钟和三对差分信号  以及I2C总线都有正常的波形,初步判断是屏的问题或者屏线坏了。
           故障嫌疑初步锁定,开始维修,首先测了下屏线,没发现断线,正好手上有一片大小相同,接口外观一样但差分信号定义不一样的屏,于是心里萌生了改屏线的念头,在屏的插口上找到相关信号(1、屏供电, 2、码片供电,3、LED背光供电,4、背光开启,5、一对时钟线,6、三对差分线,7、GND等等)这些都找出来了之后,再对着图纸与主板屏接口的信号一一对应的改好:

改好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插上电开机,嘿嘿!神奇般的亮机了!这下可以不用淘宝买屏了!

第二台:神舟台式机主板,G31芯片组
           故障现象:开机不码,复位灯常亮,如下图:

一看就知道缺供电,经过测量发现,果然没有内存供电、CPU供电,按时序应先修内存供电,这个内存的供电芯片是RT9202,手电没这芯片,找来一个RT8105代换,这种事我常做,下面来看看这两个芯片的引脚功能,唯有第7脚不一样:

用RT8105代替RT9202,只需将它原来第7脚的电阻换个位置就行了,换好后再上电,顺利跑码!

楼主应时牛人,这样的都搞好.而且台式主板都修这得这么 好.

网友A:
第7脚的电阻换到哪个位置呢?楼主怎么不说清楚

网友B:
真厉害,14寸LCD液晶屏怎样该成液晶显示器用?屛线该怎么改?能教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厉害,14寸LCD液晶屏怎样该成液晶显示器用?屛线该怎么改?能教教我吗?

14寸LCD一般是单六的屏线,搞个通用驱动板和单灯高压板,让别人帮你刷好程序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阻的另一端连到Q1 的D极

说错了,是把R1拿到下面的ROCSET位置,图都表明了

网友D:
楼主说的那个电阻是怎么改的,改位置还是换电阻

网友:
高手呀?主板是先有内存再有CPU电的吗?

网友:
赞一个

网友:
怎么不把改后的电路图也贴上呀?
版主,台式机也发到这里来了。

网友:
不是对换,是将电阻一头要接到7脚,另一头要接到5V上(上管D极)。实际板中哪个位置适合这样,就接到那位置上 。

网友:
高手太牛了

网友:
楼主的蛋很硬呀!不知道能不能砸核桃

你这话时夸楼主还是在。。。 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
单6的屛线屏定义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最好先百度一下

网友:
第7脚的电阻换到哪个位置,可否详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点评):
看图片中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7脚的电阻换到哪个位置呢?楼主怎么不说清楚

不是有圈出来吗?就是圈圈里面的两个电阻对换一下就行了,楼主已经标出来了

网友E:
你怎么知道新屏的LVDS pin的脚定义啊?RT8105代替RT9202电阻怎么改,楼主说清楚点啊……

网友:
去迅维学习吧,这些都是很基础的东西,帖中图片都有圈出来

网友F:
没看明白,是把那个电阻换成另外一个?

网友(点评):
只能说明你不会看图

网友:
都是大师啊

网友:
第7脚的电阻换到哪个位置呢?

网友(点评):
看图中电路图

网友:
屏线改成这样能用的长吗

网友G:
楼主就是厉害 ~。。没有理由不加分~。。。 不过,我觉得这两个电阻对换的话  应该不太可能。。这样的话不换都行吧。。RT9202第七脚过20K电阻直接接了个5V    而8105却没有。虚心的请问楼主是怎么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没看明白,是把那个电阻换成另外一个?

把电阻的另一端连到Q1 的D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阻的另一端连到Q1 的D极

是靠近芯片的这一端还是另一边。

网友:
应该是把第7脚的电阻R1并联在RT9202的7脚和8脚

网友:
LZ怎么还留了一手啊,第七脚的电阻要换到什么地方啊?

人家版主说明了,看电路图就对应测就行了

网友:
楼主功底太深了,什么时候我也有楼主那样深厚的基础就好了!希望楼主以后多发点改电路的帖,多学习一下,谢谢,期待楼主!!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
屏有问题 改屏线还解决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   但是楼主的确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高手啊  我啥时间能有这水平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就是厉害 ~。。没有理由不加分~。。。 不过,我觉得这两个电阻对换的话  应该不太可能。。这样的话不换 ...

原来RT9202的第7脚的电阻直接连到5V,然而根据RT8105的典型电路应用图可以发现,RT8105的第7脚是通过电阻与第8脚相连,所以,如果想用RT8105代替RT9202,就必须将原来第7脚的电阻也改过来与第8脚相连,这样才能符合RT8105的电路设计。

网友:
太费钱了吧

网友:
黄老师多多发些抓波的  实地回来都没抓过

网友:
看的我头晕呀,这就是所谓的高手吗

网友:
牛人啊,对电路很熟徐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知道新屏的LVDS pin的脚定义啊?RT8105代替RT9202电阻怎么改,楼主说清楚点啊……

黄老师,我来当小弟,打下手,欢迎不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呵呵,黄老师的小车拉不动你这大神,不过还是要给个赞
我请不起你啊

网友:
对啊,就是那个个R1的电阻啊

网友:
高手啊  学习力 师傅

网友:
技术叼炸天了

网友:
成功是喜悦的!

网友:
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I:
黄老师,我来当小弟,打下手,欢迎不

原来是黄老师,久仰久仰……

网友(点评):
师傅是专家啊,有水平。

网友:
楼主的蛋很硬呀!不知道能不能砸核桃

网友:
给力啊,大师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也飞过一次。不过黑屏。。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shou收徒弟不?

网友J:
第一个应该还是屏线的问题吧  屏没坏吧 为什么老师说要买屏啊 买个屏线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一个应该还是屏线的问题吧  屏没坏吧 为什么老师说要买屏啊 买个屏线就好了啊?

屏线测过没断的

网友:
你怎么知道那两个屏的引脚定义的

网友:
路过,顶一下。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乃个 弱弱的问一下 第一个笔记本 测量屏供电 和屏线 都没问题 大神 怎么初步确定 是屏和线的事呢!

网友:
这也叫高改电路呀

网友:
NC -10 的 屏线 爱坏

网友:
有机会也试试看

网友:
还是没看懂,同志还需努力呀

网友:
楼主技术真心不错,点赞

网友:
楼主,你的屏线改装方法,那些线怎么区分和确认啊

网友:
有时间了我也来研究下

网友:
黄老的思路不错,学习了,还可以这样换芯片,我都是换同样型号的,技术真是应该升升了

网友:
看见楼主圈的电阻了  怎么换呢  还是不大明白

网友:
改电阻那个是不是把R1拆掉,用R1把RT8105, 7脚和8脚连起来?

网友:
改屏线时 3对差分信号线可以互换吗?

网友:
那个7脚步是开关吗 这样改也可以吗?

网友:
     无话形容了,太牛了

网友:
这样改了,稳定吗

网友:
楼主 简直是神一般的人物 啊

网友:
我等 需要 好学习啊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看了半天才看懂,7脚就是连Q1的D极才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此电阻可以这样改?难道是查了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
高手 就是不一样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赞一个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看不懂,楼主请赐教

网友:
看了一下图纸,应该是改到上管的D极。

网友:
改屏线确实是可行的,不过普通的线可能会出线显示有波纹。以前我修过一个机子也是屏线原因引起的,就是改了后有水纹没法用。

网友:
感谢无私分享,我也修好了一片主板!

网友:
确实是牛人

网友:
台式机真心不怎么熟啊 楼主对芯片了解的经验 真心服了

网友:
屏不是通用的吗

网友:
思路要逆天啊

网友:
改屏线还真没试过,不过看了楼主给出的数据后下次有机会也试一下

网友:
技术牛了。台板修的不错

网友:
这么改的屏线易脱落不

网友:
很牛P的人物,可以搞研究了解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是怎么想到改的啊

网友:
看的我头晕呀

网友:
电阻换位置怎么换啊,是直接拆了还是换去哪里

网友:
耐心不错 技术重要 耐心更重要

网友:
技术过硬,一切皆有可能呀

网友:
又改屏线又搭屏,能收多少钱啊,原机屏什么问题,有坏吗

网友:
nc10屏线是通病。。。。

网友:
楼主这样保险吗,不过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
以后我也试试这样,希望能成功,

网友:
楼主 的耐心真好

网友:
修的 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恳请能说的明白点 换了线的接在什么地方

网友:
楼主 你没激动一下改错线路然后烧掉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了,获益良多

网友:
请教楼主,那个电阻是要怎么换的呀....不是很明白......能帮忙解释一下吗???谢谢你!

网友:
都是牛b人物啊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人 改屏线的线序的还可以理解

网友:
只想说太牛。望尘莫及!!!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版主牛人啊,佩服

网友:
楼主你这么牛你家人知道吗

网友:
又是一个高手

网友:
呵呵 哥们 我是来专分的 呵呵

网友:
分还不够阿 老板 呵呵

网友:
呵呵 老板 分还不够阿 呵呵

网友:
这种还换个新的来得稳定些

网友:
改线什么的老头疼了

网友:
求教波波怎么测屏线啊,找到的帖子测出来的不一样,估计我没调好

网友:
改一下 刷个屏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太厉害了 佩服 佩服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实力震撼啊,。。

网友:
据说阿林老师是泉州人

网友:
这样改 下次这机坏了 那去别人家修 会疯的

网友:
这款该排线会不会容易坏

网友:
看高手修机菜发现自己还是那么菜

网友:
这屏线,不是一般的耐心呀。

网友:
高手在人间,感叹

网友:
这技术不错呀  嘿嘿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NB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就是牛人一个

网友:
打酱油,呵呵记着要用的时候要

网友:
赞一个  技术不错

网友:
台式机不会修

网友:
功底很深啊,,改电路的还是少见

网友:
最PF两类大牛,一个就是搞电子的,一个就是搞医学的,这两个实在是需要高的智力和很好的耐心,我这样浮躁的人,如果搞这两样,一定会急躁的砸掉电器打翻病人。瓦哈哈。。。

网友:
第二个要是有实物图片就更完美了,

网友:
黄总就是黄总,思路开旷呀

网友:
太棒了~哎~运气加实力

网友:
唯独不想改屏  ,又危险 又浪费时间, 还是换个屏 实在

网友:
这样改屏线也可以啊

网友:
屏线弄成这样会不会屏幕颜色显示不稳定呢

网友:
LZ高才也……有名师指路否?

网友:
改线真蛋疼,反正我是没那个心思去

网友:
屏线 那边的定义不太懂 额额额。。

网友:
楼主技术相当的不错,值的学习

网友:
改线大手笔啊,

网友:
高手啊,我也要学习

网友:
原来主板上不是有这个电阻吗 你还移动哪个

网友:
好技术,来学习了

网友:
思维很开阔哦,一般人是想不到改电路的!

网友:
我是来转分的 呵呵

网友:
看看卡看那看那

网友:
楼主很强悍,是我就一般都不敢搞哦

网友:
高手就是与众不同

网友:
黄老师啊那对时钟信号和差分信号用波波抓怎么设电压和时基啊,我忘了,谁知道的说下,手上有块白屏的,屏换了,屏供电查了,难道只能干显卡了?

网友:
黄老师太给力了。。。。呵呵。我还没改过屏线呢

网友:
电路理解这样的透彻,真羡慕你的技术

网友:
楼主 台式机主板的电阻是怎么换位置的啊? 还有笔记本的 屏线是怎么改的啊? 能上图么?

网友:
三星的这上网本好久没修到了

网友:
暂时还没搞那么深

网友:
怎么还留了一手啊,第七脚的电阻要换到什么地方啊

网友:
S楼主搞了几年了哦。

网友:
我去这也能改,不知道影响寿命吗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大神好贴,值得膜拜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修,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是大神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啊,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厉害,14寸LCD液晶屏怎样该成液晶显示器用?屛线该怎么改?能教教我吗?

可以改的,屏上供电接好,单8位屏接口定义依次用线连上驱动板上定义的那脚!

网友:
这样改屏还没有试过,不过能这样改已经算是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厉害,14寸LCD液晶屏怎样该成液晶显示器用?屛线该怎么改?能教教我吗?

改屏:
1、找出原屏线上的供电(两根以上相连不接地)
2、找出地线(两根以上相连接地)
3、找出原屏线上的色差信号线和时钟信号线(屏线接在主板上,两者之间对地阻值一样,从供电往下测依次为0-、0+、1-、1+……CLK-、CLK+)
4、若接口不同(刀插、针插),可以将坏屏上的接口换到好屏上。
5、做延长线(转接线):
   将旧屏上的接口剪下,如有码片则连同码片一起剪下,再用转接线一端接在新屏接口上,另一端对应色差与时钟线焊在接下的旧屏接口上,然用旧屏接口再插到屏线上。
6、用导线直接相连,剪一根连一根,连好以后固定好,先测好再上电试。

网友:
9202代换没看明吧!是把12K的取下来换成rocset吗?rocset多大阻值呀?

网友:
第七脚的电阻具体要换到哪个地方才行呢?楼主貌似没有说清楚喔

网友:
还没有试过换这个电路,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RT9202的第7脚的电阻直接连到5V,然而根据RT8105的典型电路应用图可以发现,RT8105的第7脚是通过电阻 ...

仔细看图,再注意楼主画的红圈,很好明白了。

网友:
反复看了,回头想想,这个根据原理在没有相同芯片的情况下,找相近芯片适当修改的办法,真是不错呀,既解决了可能因一时没件的问题,又节省了操作时间,生意也做成了,技术也练好了,一举多得,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
屏线改了估计也用不长久

网友(2014-06-07):
可以      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知道新屏的LVDS pin的脚定义啊?RT8105代替RT9202电阻怎么改,楼主说清楚点啊……

已经在别的地方学了,再去迅维就没精力了啊……

网友:
高手,不错,这样都能搞好!!

网友:
8105代换9202楼主都说了只要把20K电阻换个位置就可以了。就是放在7脚和8脚中间焊住就可以了。本人代换成功过。

网友:
看来什么时候要去实地学学看了 你

网友(2014-07-27):
楼主生意一定很好

网友(2014-12-27):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那个电阻是怎么改的,改位置还是换电阻

改下位置而已。

网友:
这个得刷主板芯片程序

网友:
看帖不回帖的不是好人,回帖嘛又怕认为灌水,所以我完帖就回你一个,哥们你写的太精彩了,分析的太清晰了,这才是一个大师的风范啊。谢谢你的技术共享。

网友:
这节奏,大神级别

网友:
第7脚的电阻换到哪个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