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伙提个醒,不然让你修得蛋疼

楼主(2014-05-02):
惠普CQ40,板号LA-4114P,REV1.0,AMD独显来时,闪3次短1次长,直接给客户换了个全新的北桥
再开依旧,示波器测试内存,此处省略XXX个脏话。
刷个bios,ok。能显示了,装起来测试,发现过完logo按完F5/F6马上灰屏并且死机,电流掉到1.6A左右
拆开再刷一个论坛下载的LA-4114P,一样。再来个官网的,也是一样

仔细测量各路电压及时钟都符合要求。
难不成换的北桥不行或者显卡挂了?

没道理,客户用着坏的,没那么多问题。最后在论坛找对了一个LA-4114P REV1.0的刷上去,收工。

这个板号的机子必须刷对型号,不然会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A:
你开始刷的BIOS版本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开始刷的BIOS版本不一样吧

这不废话么,一样我还用写出来。
你又见过几个机子一定要刷对bios版本才能用的,除了华硕
再说我也用官网下载了都一样

网友:
现在的东西 就是想吧  做维修的干死

网友B:
楼主把可以用的BIOS一起发上来啊

网友:
HP都TMD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可以用的BIOS一起发上来啊

站内已经有了,找对就行

网友:
惠普是垃圾,不过对于维修的来说也是好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