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LED暗屏维修

楼主(2014-05-02):
    有一台G450暗屏。是三星 140 LED的。拿另外一张LED屏装上去不暗了。价格高了客户不想换。客户想修。屏上面电路我换了一个升压芯片还是不行。是在另外一张三星屏上拆下来的。看论坛有高手能在LED上面改高压。所以小弟来求助改装过的大侠们,要怎么改呢,改点思路啊?

网友A:
确定下,是电路问题,还是灯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下,是电路问题,还是灯条问题

是电路问题~
想改,不知道怎么改啊

网友B:
查查升压芯片  那里有个LED灯管排线插座  那几Pin上面有没有28v 或者再高点的电压   如果有,你拔掉LED排线 用坏屏的 LED排线插进去点屏, 如果坏屏亮了  说明LED灯条坏了,  之所以还拿坏屏去试是双保险确定LED灯条坏, 因为LED灯条换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我昨天才换了一个

网友:
论坛里面可以搜见  改的话基本原理跟CD的一样

网友C:
如果确定是供电板问题   那就从废屏上拆供电板下来改    飞四个信号  供电 开启 调节  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升压芯片  那里有个LED灯管排线插座  那几Pin上面有没有28v 或者再高点的电压   如果有,你拔掉LED排线 ...

我量过了,,那几PIN只有7.7V.,就是不升压啊。。灯管 好的,我用好屏能点屏灯管~~~~

网友B:
芯片既然换过了  那就周围了   一个电容  一个二极管,还有就是你测测是不是附近有保险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既然换过了  那就周围了   一个电容  一个二极管,还有就是你测测是不是附近有保险坏的

二级管换过了。19V飞过去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定是供电板问题   那就从废屏上拆供电板下来改    飞四个信号  供电 开启 调节  地

请问这几个信号要飞到哪里呢

网友:
升压IC的工作条件查查

网友:
19V飞过去不行,LED背光是在19V的基础上升到35左右

网友:
找个一样的坏屏,测下LED背光是好的没,修过LED 背光排线断的,LED 有个10欧电阻坏的也修过

网友:
LED 升压芯片坏的少,周边的电阻电容坏的多,不行找个一样的坏屏搬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升压芯片  那里有个LED灯管排线插座  那几Pin上面有没有28v 或者再高点的电压   如果有,你拔掉LED排线 ...

网友:
这里能把EN飞线到PWM么?大侠么

网友:
没人知道啊~

网友:
查查升压芯片的引脚定义在测测看……

网友:
拿一张坏屏。把板剪下来装上去,再飞4条线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通用升压板就好了,

网友:
不同型号的屏用的升压方式也不同 有的是输出一路负电压 加4路正电压  大多数用的是直接升压到28v左右  可以用实在不同也可以用剪板的方式把其他屏片的升压部分接在这个屏上  这个前提就是要放得下去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led暗屏,机主在几个人地方去了随便在某个地焊吧一下就好,折腾几回也没彻底修好,共花了500多,告诉我都想把笔记本砸了,我测试确定线路板无任何问题,把屏拆开,发现排线和灯拍连接都断了,单个给机主测试二极管都亮,没找到合适灯排,机主不舍得换屏,就拿走了。led不亮的没准也是此等情况

网友:
路过 学习下  改不来!!

网友:
这个好修  就那么几个零件

网友D:
这个办法好,暗屏的我也改过,直接从碎屏一样型号的剪下来飞几根线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办法解决,还有那个升压部分的电容和那个二极管也爱坏,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办法好,暗屏的我也改过,直接从碎屏一样型号的剪下来飞几根线就搞定了。。。。

我从料板剪下来升压那部份后。断开暗屏电路上的主供电19V。然后飞了19V  PWM  还有EN 。还有接地,不知道为什么,LED灯管闪的厉害。灯管在好的板上测试过没问题啊~~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