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问题

楼主(2014-05-02):
一台联想E40的机器,现在的问题是,装上显卡驱动就进不了系统,卸掉显卡驱动就可以进去系统,集显的机器,P6100 CPU集成的显卡,开始以为是系统的问题,系统换过了很多版本都不行,纯净版的也装过,故障一样,CPU集成的显卡,以为是CPU的问题,更换了P6200的CPU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单芯INTEL的芯片。

网友:
换内存,刷bios试下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CPU的问题最大,也不排除CPU供电部分的问题。

网友:
集显BIOS好不好找啊

网友:
是刷桥那边的还是在触摸板边上的那个呢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

网友:
压一下显卡,不行的话就禁用吧。。。

网友:
在官网下个显卡驱动装一下

网友:
去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再查查CPU供电。

网友(2014-06-05):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装的是WIN7么。你该换的也都换了。不行只有刷BIOS了。

网友:
换了内存,刷资料,不行再干桥

网友:
查一下供电  换一下条子和bios

网友:
看看 显卡供电呢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独立显卡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