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 清华同方19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4-05-02):
清华同方显示器白屏,客户送来是全白,换驱动板后故障依旧,正好手头有一款同型号的好显示器,把电源板驱动板换过来故障依旧,把白屏的驱动板换过去正常显示,故确定屏的问题,好的和白屏的对照着量电路板,电压完全一样,也没有发烫的地方,加焊主控芯片后能够显示点,一半显示的特别浅而且花,一半白屏,更换主控芯片后故障依旧,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有没有长时间测。会正常

网友B:
白屏一般都出在屏电路,当然不能排除驱动板的原因,我不知道你的屏是什么型号什么牌子,如果是京东方的屏的话那应该是屏电路VGH到屏旁边的集成电路断线,需要飞线,你需要把整个铁壳拿下来才能看到屏旁边的集成电路看到,而且上面的电路需要用点焊因为比较小,要求手工要求好,你自己可以参考一下不然就算了吧,你可以抱着尝试的态度飞线试试,这时我的维修经验,不保证你的一定能好

网友C:
应该是平电路的问题,再好好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长时间测。会正常

测了  一个小时左右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屏一般都出在屏电路,当然不能排除驱动板的原因,我不知道你的屏是什么型号什么牌子,如果是京东方的屏的 ...

没有烧断线的,各部件的供电都和正常屏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平电路的问题,再好好查查吧

饿  客户放弃维修了  买了台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饿  客户放弃维修了  买了台新的

恩恩,不过新的也便宜了600,70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不过新的也便宜了600,700块钱

恩啊,所以要价高了客户之间不修,不好修的要价低了没动力修

网友E:
屏电路的问题阿,VGH电压没加到侧边的TAB IC上去

网友:
试试吧 要不也废了,赌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电路的问题阿,VGH电压没加到侧边的TAB IC上去

恩,试试吧

网友:
把屏上标的测的测试点都测一下,一般有VGH、VGL、VCOM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