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子一分钟后掉电,查哪里?

楼主(2014-05-02):
一块板子开始无法开机,经查网卡芯片供电管,网卡芯片发烫,拆下芯片后开机正常,bios都能进,但一分钟左右就自动断电?查哪里?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刚看了 篇文章   说查 总线供电  和内存供电   他们的控制芯片 可能有问题 不稳定

网友:
我觉得是网卡芯片烧了估计其他地方有短路

网友:
你网卡都烧了,有可能是南桥哦

网友A:
先干网卡芯片,再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干网卡芯片,再干南桥。

网卡芯片拆了,可以开机,一分钟后自动断电了。再开又是等一分钟自动关机

网友:
先打值啊··主板供电部分打值· · ··掉电应该是某个部分保护了· ·· 尤其是CPU部分· ·是不是你CPU部分电压过高 导致 U温度太高保护了· · 总之这种情况不能急· 慢慢找原因··

网友:
看看南桥有没有发热异常,网卡周边有没有短路。

网友B:
南桥应该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应该也挂了

南桥不发热,它挂了还能触发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