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50笔记本充电10秒左右就不充电

楼主(2014-05-02):
联想Y550 板号:la-4602
故障
时充电时不充电, 用电池可以开机。 充电芯片BQ24751A,  插入适配器大概冲个10来秒,就不充了。然后又过个20秒左右又始充了。就这么反反复复的。换过电池换过IC和EC ,不充电的时候充电芯片是没有开启信号的,开启来自EC。EC应该是通过EC_SMB_DA1和
EC_SMB_CK1检测电池电量的。
之前有过一个贴子也是一样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谁修到过吗.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highlight=Y550

网友:
首先给自己 顶一个

网友:
坐等高手  坐等高手

网友A:
我告诉你是 软件问题 你信吗???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是 软件问题 你信吗???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哥们,现在还没有插上硬盘....不存在软件问题善.....

网友:
可能是充电管子有问题,性能不然,全部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现在还没有插上硬盘....不存在软件问题善.....

不用硬盘,也可以用软件解决。。
你的故障很特别,如果偶尔能充满,我就不说是软件能解决的问题。
有些是检测出了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池出了问题,
告诉你个简单的办法,用官方电源管理软件修复下。 这款机器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怎么查都找不到问题,换电池就可以,原来以为是电池坏了,后来修复下好了。
估计:是电池检测出现了问题。也就没有深究。
虽然不一定通用,但楼主可以尝试下

网友:
你用的电源电流低了

网友C:
你要是解决了告诉我一下。我今天遇到一台,不用电池单用适配器没问题,电池和电源同时用 的话进系统10S左右就不充电了

网友(2014-06-01):
我觉得是哪个分压电阻不良,仔细查下BAT_OVP、CHG_OCP这类电压是否正常,偏高0.1V都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硬盘,也可以用软件解决。。
你的故障很特别,如果偶尔能充满,我就不说是软件能解决的问题。
有些 ...

谢谢哥们的回复,但是有一点奇怪。我多充几个小时后就正常了。客户早已拿走。下次遇到试试你说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解决了告诉我一下。我今天遇到一台,不用电池单用适配器没问题,电池和电源同时用 的话进系统10S左右 ...

看看楼上有回复。说是从下载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修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