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搞定VC86E电阻档乱跳!!

楼主(2014-05-02):
不动手术,不肉痛,轻松搞定VC86E电阻档蛋疼问题。

第一步:拆掉PCT3 !!!(当然你清洗一下转盘效果更好,但是为了验证改装效果,本人没动转盘)现在可以装机了,嘿嘿,你没看错,后盖先不装。

第二步:短接PCT3后背两只空脚。

第三步:把PCT3这个零件跨装在图二中的位置,用小刀轻轻刮出一点焊接位。

打完收工,实测波动还是会有一点点,仅仅只波动零点几欧了,爽不爽?!!!
除非转盘已经氧化到难以捉摸的程度,否则不会影响测量值。

现在你还需要纠结VC86E与UT61E的选择吗,哈哈,甩爆UT61E!

避免有些人看不懂,来张大图:
PTC3这个零件跨焊接在较粗的两根线上。

附原理:其实VC86E与UT61E两者测量原理是差不多的,电阻档唯一的区别是VC86E的PTC电路出来后经过转盘再到表笔,这就给电阻档乱跳带来隐患,而UT61E则是PTC电路直接连通表笔,再用转盘给PTC电路切换供电。
本人这一招完整秒杀了VC86E电阻档乱跳的根本原因。(当然胜利的弹片确实比优利德日浓,但经过小改动后,这个影响将微乎其微了。)

补充内容 (2014-5-3 09:42):
三楼有更简单的改法,哈哈。

网友:
这个小手术相当有用的!值得借鉴!

网友:
一楼的改法还是不够简单,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表盘走向,又产生出一种更简单的改法,绝对秒杀啊!!!
PTC3不用动了,整个改装过程只需打开后盖,如图短接一根铜丝即可。
从此电阻档再也不乱跳了,实测对电容档没有什么影响,对Hz档也许会有影响,反正VC86E的Hz档就是鸡肋。
绝对秒杀啊!!

网友A:
UT61E 表笔短路电阻是0.05欧 还是真有效值 。

网友:
引用 网友A:
UT61E 表笔短路电阻是0.05欧 还是真有效值 。

嗯UT61E的表盘设计得很成功,但精度不如VC86E。
一个精度高,功能多,一个表盘设计良好,,,这个世界充满了纠结。
真有效值嘛,有用就有用,没用就没用,这功能实用性实在一般。真需要测真有效值时还是上示波器的好。

网友(点评):
楼主,该换表笔了

网友B:
我的VC890D,蜂鸣档经常测不住,阻值时大时小,是神马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VC890D,蜂鸣档经常测不住,阻值时大时小,是神马问题

转盘氧化,这是我现在对胜利没好感的原因。。。万年不变的破烂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VC890D,蜂鸣档经常测不住,阻值时大时小,是神马问题

用啥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转盘氧化,这是我现在对胜利没好感的原因。。。万年不变的破烂转盘

那现在用什么的牌子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用什么的牌子比较好

听说优利德的转盘比较好,
我买了块ut33d 做炮灰表
要反应快还是手动挡吧
自动档反应快的也就ut61e,vc86e 了
福禄克低端表就算了,还不如国产货

网友D:
请问,1楼的改法对其他档位是否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1楼的改法对其他档位是否有影响?

1楼改法不如三楼,一烙铁就可以极大减小86e转盘阻值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楼改法不如三楼,一烙铁就可以极大减小86e转盘阻值问题,

三楼你说会影响频率档,有时也要用到得!

网友E:
三楼你说会影响频率档,有时也要用到得!----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楼你说会影响频率档,有时也要用到得!

好神奇,你居然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楼你说会影响频率档,有时也要用到得!----求解

经过我测试,会影响电容档精度,,,频率档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