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学徒成长了2

楼主(2014-05-02):
    给自己的定位是 判断桥片损坏或者虚焊 短路一些通病 不是电路或信号上的小问题不会写在这里 没技术含量
今天总店接了一台进水机联想E40 电池还在机器上面没拆下来 同事拆开机器看到上面烂的很严重 正好是EC和键盘接口的位子 我也没想到会修好它 也就没拍照 洗洗刷刷后看到EC上断脚的 周边电子元件养化很严重 上160度BGA烤板40分钟后 网上定了俩个EC

第二天EC到了 小心的吹下EC 开始处理焊盘 刮干净养化层上焊油上锡 处理的很理想 焊好EC后仔细看了无连焊 无虚焊 测公共点和个各电感对地阻值后加电 看到电流上了一下0.02就没了 查了一下3V 5V电压都正常 看样有戏就处理EC周围小电子元件养化部分 然后加焊接 上电后还是0.02又没了 找来电路图 发现L33上的3.3vpcu没有 找相同电感换上 3.3VPCU有了 127脚VSTBY没电压 飞线到L33有了3.3v  上电后直接开机亮了 不由大喜 可是当我把COMS电池装上后发现开机亮一下就掉电了 再不可触发 待机的0.02也消失了 暗然的吃了中午饭 下午重新整理 找问题 处理可疑地方 眼睛累的不行了也没有结果 不装电池放了一晚上电影也没问题 觉得自己没哪个能力了 第二天要拿到其它地方去修可人家放假了  没法子自己又动手

找了很多可疑的地方都没问题 开始怀疑南桥 因为只有它是存储COMS设置的地方 开机键上有2.5V电压相连EC125脚 是由3.3vpcu经过10K电阻送过去的 不装COMS电池上电开机一切正常 装电池开机就掉电 也怀疑EC的BOIS因为它也烂掉一个脚 想想这些不大可能 开一晚上机都没问题 别瞎怀疑了

让自己思想沉淀下 再次查所有的EC工作条件 发现都正常 装上COMS电池 也装上笔记本电池 可调电源 查开机键时发现能触发时电压为2.5V 待机电流消失后 开机键上只有0.156V 不可触发 正常应该是3.3V 这下找到了 是电阻R308 阻值增大10K变成了30K 另外一脚养化也严重 处理时疏忽 直接加电开机是因为大电流可开机 上COMS电池后 按开关键一触发EC125脚上3.3V电压消失 导致EC亮机后掉保护

换上10K电阻 EC125脚3.3V稳定 开关键上也不再是2.5V了 一切正常 装COMS也随便开机了 之前被开关键和EC125脚有2.5V蒙蔽了

网友(点评):
与hihi哦好

网友:
附上联想E40 广达I3独显图纸

GC5 联想E40 独显.zip

Lenovo E40.pdf

网友A:
楼主R308不是开机键的上拉电阻吗?它的阻值变大了,怎么会影响到CMOS电池呢?求分析原理

网友(点评):
看你咯空间哦了

网友:
看出来楼主是被逼修出来的   不过看出来这个钱不容易   没有时间 是修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R308不是开机键的上拉电阻吗?它的阻值变大了,怎么会影响到CMOS电池呢?求分析原理

上COMS电池就等于存储了coms开机设置 接上适配器不直接开机 而是停在待机状态 此时按开关健可以触发 电压跳变是2.5V到0V再变成0.156V 电压没有回到高电平 所以亮一下掉电EC保护不能再触发 0.02的待机也消失了
哪个R308是进水养化的有可能接触不良 阻值也变成了30K   不接COMS电池 插适配器直接就开机了不掉电 是因为电流大 开机键上和EC125脚的哪个2.5V高电平没有消失 和手动按开关键不一样   以后我们就记住如果开关键上不是3.3V就要好好查一查 不能像我开始看到开关键上有2.5V就疏忽了 走了哪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