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示无自检

楼主(2014-05-02):
映泰p43+L5420贴护舒宝+HD5770,开机无显示无自检声,电源、CPU和显卡风扇都转。上诊断卡开机一直显示FF。更换另一台机的显卡8600竟然可以点亮,神奇的是再换回显卡5770又可以点亮了。但是关机过会再开机诊断卡先显示9A,风扇转个几秒自动重启,然后再显示9A,再重启,最终显示FF。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求助高手,谢谢!

网友A:
这样问问题没人可以回答得了你

网友B:
来凑个热闹,从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在这问下,为什么5420要贴护舒宝?那几个针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问问题没人可以回答得了你

为啥子,求解

网友C:
就是关机不能断电  换一下电源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关机不能断电  换一下电源试试先

关机可以断电啊,我说的是关机一会,然后再开机就不行了。

网友:
清空CMOS,查内存

网友D:
看看电池是不是有电,跳线上电压正常不,IO  桥,基本就这么几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池是不是有电,跳线上电压正常不,IO  桥,基本就这么几个了

会不会是电源,因为换成8600这种不需要外接电源的显卡就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电源,因为换成8600这种不需要外接电源的显卡就没有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换电源试试?

网友:
cmos放电 换电源无果后 刷个BIOS先,注意备份原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换电源试试?

换了个新电源,故障依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来凑个热闹,从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在这问下,为什么5420要贴护舒宝?那几个针有特殊要求吗?

CPU是771针。。。主板是775针的。。最近貌似很热门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是771针。。。主板是775针的。。最近貌似很热门

去年比较热,775升级不错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