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n 进系统蓝屏,换硬盘内存都试过还是蓝屏,

楼主(2014-05-02):
系统重做过几次,xp的系统,原来就是xp的系统
华硕

网友:
是不是那个单桥有问题?

网友:
蓝屏什么代码?

网友:
华硕这款好像在bios有独显和集显开关的 以前搞过一台 楼主看一下

网友:
BIOS 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安全模式进入,判断是否是显卡引起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模式没改过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