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触发不显

楼主(2014-05-02):
今天收到一台二修机,待机0.25正常,开机电流在0.8A到1.0A跳变,测试只有CPU没有供电,查NCP5911电压,测得1脚BST 0V不正常PWM 2V DRON 5V VCC5V ,578脚为0V应该是NCP5911坏了啊~于是订了个,装上开机故障依旧,怎么可能,难到芯片是坏的,芯片开启电压都满足,PQ43 42都是好的PQ435脚VIN VCC19V都来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明天再订两个芯片过来,

网友:
这个太难焊了,有可能被我焊坏了,就绿豆大的点

网友:
我有两片
G4主板没修好.修好说声啊

网友:
之前被刷过BIOS ,但不是这个问题导致CPU不工作

网友A:
刚看了数据手册  pwm>3.4V  才会开启PWM   你测的pwm 2v是二极管仿真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数据手册  pwm>3.4V  才会开启PWM   你测的pwm 2v是二极管仿真模式

PWMA是由NCP6131S发出的,测得是2V周边元件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