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冷机开机掉电

楼主(2014-05-02):
HP431冷机开机掉电,有时又能正常开机

网友:
不开机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这款机子CPU电压没出来之前就是开机掉电的,图纸上有开机时序,对着查就好了啊!上次修了一个CPU电压不起的,开机0.18A掉电,内存和CPU北桥的供电都起来了就显卡电压电压和CPU 电压没有,后来查出是南桥的问题,更换后OK!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滤波不稳 ,建议排查下

网友(2016-09-13):
慢慢查吧,可能是转换电压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样 有时候能开机 然后开机就掉电

网友:
  加焊一下 南桥吧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搞

网友:
估计是桥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