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1T笔记本电脑无待机电压怎么查~~~~~

楼主(2014-05-02):
方正R621T笔记本电脑只有20V没3.3V和5V怎么查。新手给个思路。

网友A:
亲 你是怎么学习的,查图纸,看下就知道那里测量了、、、

没图纸就要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 你是怎么学习的,查图纸,看下就知道那里测量了、、、

没图纸就要经验了

很少修笔记本~现在主要你是没思路。

网友:
参考图纸去查。

网友:
这个图纸是一样的

U40SA_RA 0911 方正R620G 海尔A600.pdf

网友:
有图纸就很方便 没有的话看你熟悉的芯片参照别的图纸
基本上 3 5 V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这么多好心人给上图纸楼主要是测不出3V5V就对不起楼上这二位仁兄了!!!在图纸上找到3V5V电感,再对应去板上找电感去量

网友B:
这个机子没记错的话是先有5V,再有3V,没待机电压你得查一个叫好像是815的芯片,这芯片输出5V后,再由5V电压经过一个芯片转换出3V!!

网友C:
这个机器开关挺爱坏的以前修好几个都是开关坏你看看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没记错的话是先有5V,再有3V,没待机电压你得查一个叫好像是815的芯片,这芯片输出5V后,再由5V电 ...

R19有5V的出来!现在没事先跑线路了~

网友B:
那个815的芯片在你发的第一张图上内存槽右边围着5个Mos管那个芯片!它应该就是开启5V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开关挺爱坏的以前修好几个都是开关坏你看看是不是开关坏了

快关是好的!~有5V一按开关5V变3点几伏有回到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815的芯片在你发的第一张图上内存槽右边围着5个Mos管那个芯片!它应该就是开启5V的芯片!!

你是对的!~那个815LN芯片被人动过,主板上掉了10脚和20脚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