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组B470乌龟壳子改普通MOS管图片,

楼主(2014-05-02):
今天该了几个B470的MOS管,俗称龟壳。。。觉得可以加点小分

网友A:
呵呵,怕你用不久。。

网友:
改完没有一例返修。。。一样的用啊

网友B:
用那种小管子改不用飞那么长的线,估计要用的久点吧

网友:
光远芯维 -10 没做好图文标示是最大的不足,更更连文字说.

网友C:
看来楼主改过很多了,把你用的普通MOS的型号共享一下吧!!!我改过几台全都返修了,其中有一台用的是台式机CPU供电的MOS管,照样返修了。还有问楼主,你改完后那个普通的MOS管不发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改过很多了,把你用的普通MOS的型号共享一下吧!!!我改过几台全都返修了,其中有一台用的是台式 ...

返修是因为你改的管子参数不行,上管就在料板上拆上管,最好是那种09N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那种小管子改不用飞那么长的线,估计要用的久点吧

小管子参数不够,散热也不好,最好是要散热大,面积大的管子,就那种3个脚为一体的管子最好

网友:
这种乌龟壳子老是坏 今天遇见一对都是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怕你用不久。。

我可以保证这台机器用不久,这样我就看我周边的人改装过,没用没两下就烧了,应该是功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怕你用不久。。

老兄别这样说了,我去年到今年修B460机器和B470没有几台返修回来,估计你改的时候MOS管可能参数不行,总之你最好拆上管去改,那种S极3只脚为一体的管子最好最方便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改过很多了,把你用的普通MOS的型号共享一下吧!!!我改过几台全都返修了,其中有一台用的是台式 ...

我跑过怒大师,温度正常,不过改MOS管应该尽量缩短线路连接,千万别超过一厘米长,不然容易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保证这台机器用不久,这样我就看我周边的人改装过,没用没两下就烧了,应该是功率不一样

我可以跟你说,这机器我最少改了20台了,没有一台返修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怕你用不久。。

有条件的在MOS管的G极套个高频磁珠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我改的也容易坏啊   。。   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跑过怒大师,温度正常,不过改MOS管应该尽量缩短线路连接,千万别超过一厘米长,不然容易坏

难怪,我在用8叫管改的时候线飞的不止10厘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跟你说,这机器我最少改了20台了,没有一台返修回来,

呃。。。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身边的人都改装成功了,亮了几天又烧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改过,都是用原型号代换的

网友:
最好用别的板子同一个电路的MOS管

网友F:
多加一个管叠加如何?就是在你那管子上在加一个。

网友:
多买点回来备货又不贵的啊,免得麻烦啊

网友:
楼主我笨有点没看懂  您能详细点说么

网友G:
很好啊!就是尽量飞线飞的少就好?

网友H:
什么是高频磁珠??

网友I:
我改过,可行。但是你说的磁珠是什么啊?是涡流线圈?

网友J:
换普通的温度很高的

网友K:
要注意散热才可以,焊接的时候底部贴紧电路板才能提高成功率

网友L:
改的时候,上下管 一起换掉 是不是会更稳定一些

网友:
小心烧别人cpu

网友:
联想设计有问题啊 一烧cpu烧毁的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 ,,我也改过B460的!半年过去了至今未返修!哈哈

网友M:
以前也尝试的改过 都没成功  ,今天终于找到参考了  谢了楼主

网友N:
这样改不失一个好办法。那铁壳确实麻烦

网友:
看不到呀 郁闷了

网友:
下次可以试下,

网友:
下次试试,跟你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加一个管叠加如何?就是在你那管子上在加一个。

这个方法没有试过,不过本人觉得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改的时候,上下管 一起换掉 是不是会更稳定一些

一起换固然可以,但是没有必要,除非2个全部短路,改的时候最好有高频磁珠串在G极上,可以防止烧管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M:
以前也尝试的改过 都没成功  ,今天终于找到参考了  谢了楼主

为什么没有成功?是不是接错极性了

网友:
是否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样改不失一个好办法。那铁壳确实麻烦

是的啊,铁壳是很麻烦,还得担心有没有焊好或者虚焊,我怀疑管子就是因为虚焊了才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要注意散热才可以,焊接的时候底部贴紧电路板才能提高成功率

是的,散热固然也很重要,要刮开PCB的绝缘层上锡能放下管子的面积最好,看板子去改,要得用心去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普通的温度很高的

不高啊,楼主你可能选择的管子参数不够,功率和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是高频磁珠??

你有没有修过开关电源?就那个开关管脚上套的那个黑色的磁环,细小的那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改过,可行。但是你说的磁珠是什么啊?是涡流线圈?

你有没有拆过开关电源?就那个套在开关管脚上的那个黑色的磁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好啊!就是尽量飞线飞的少就好?

线路飞的太长就会带进来干扰的杂波,影响稳定性能,搞电路设计的一般都懂,你看PCB设计一般大电流高频电路旁边的线路一般很紧凑,管子与管子之间不会隔得太远,中间还有地线隔离干扰杂波

网友O:
能给改的管的参数参考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O:
能给改的管的参数参考下么!!!

我一般改I3的机器我是看有几组管子,3组的要求低点,2组的要求功率和承载电流就要大点,从料板上一样的平台一样的2组相位去拆管子下来,这个也有点讲究,总之管子参数最好是接近或者超过原有管子的功率和电流最好,不然容易发热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有没有拆过开关电源?就那个套在开关管脚上的那个黑色的磁珠

明白了,就是那个黑黑的   紧贴在开关管脚上的。。。

网友:
知道乌龟壳子的GDS极和普通管子的DS极,飞好相应的线应该就可以吧,我是 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也能用住吗?建议换成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没有成功?是不是接错极性了

接上后 一会就烧了  而且非常烫

网友:
高频磁珠是什么东西

网友:
请问这改的什么思路,两根线飞到哪里了

网友:
其实有这个时间不如直接换 俩组一起才10快钱 说不定还能多修一台机子出来 而且龟壳管换原型号的比较放心

网友:
以前改过两台都没有返修过,但总感觉不是很好,心里没数

网友:
楼主的改管子技术确实很不错啊 ,

网友:
我一直都是改装的,稳定得很,用原型号代换都返修

网友:
这个可要慢慢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多啊

网友:
问一下,这个龟壳外面4个脚是D级,S级和G级在里面吗?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很挑mos管的,型号不对会发烫,过段时间又坏了,还是换原来型号的可靠啦

网友:
这个机器改不好要烧CPU的哦,楼主胆子大呀。。。不错不错

网友:
上次 改过 后来进系统又烧了  现在基本都没改了 直接换的

网友:
发热量挺高...

网友(2014-11-16):
我每次都是换原来一样的铁龟壳换的,没有返修过,改这样的我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