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开机上到0.3A掉电(非大电容故障)版号:LA-4495P

楼主(2014-05-02):
今天接到一代acer4736G原故障是待机0.18A,有短路,通电上电,电流能上到1.7A左右,用手摸主板,发现网卡发荡,取掉网卡,上电亮机,以为机器好了,第二天找了个网卡换上,装机开机电流上到0.3就掉电了.忧郁了,怎么昨天能亮机今天怎么出现这问题呢?以为换上去的网卡是坏的,去掉网卡,故障一样。查CPU供电芯片ISL6262的工作条件。CPU供电管理芯片44脚VR_ON有3.3V了,但48脚
的+3VS才有1.16V.不对。应当是3.3V.查电路,PIN48脚直通U63,U61,查U63,U61pin4控制脚(5VS-GATE)无电压,查此电压是由R1795,200K电阻转过来的,量R1795无穷大,换了上电OK

网友:
果断勇敢,技术很不错,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是48脚3.3V没有?是不是转换3.3 v电路有问题??、

网友:
很有实力楼主,上次我修到ACER 4736G是大电容的问题,换了好了

网友:
理论扎实,功力深厚!

网友:
我修过一个宏基4738的机器,上电到0,3掉电到0.1拆网卡好的,换了个顺利点亮

网友:
不会是有腐蚀进水的现象吧

网友:
应该是少电压的?

网友:
又学到了一手,收藏先。

网友:
我也是换大电容好的

网友:
请问楼主,R1795是在主板什么位置,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一般换电容都会好的,楼主这种问题没见过,

网友:
估计是换网卡没换好  导致后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