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主机老出现 蓝屏 死机现象

楼主(2014-05-02):
如题, DELL 主机老出现 蓝屏 死机现象 , 测过内存条 硬盘都是好的, 但是不定时 蓝屏或死机,不是系统问题, 在PE里 也出现蓝屏或死机,有时进PE的时候出现蓝屏或死机 但有的时候却一直好好的。。三星2G内存 ST500G硬盘 什么原因。我换我新内存测1小时都好的 然后又换原来内存测1小时还是好的。
电脑硬件知识

网友:
换颗CPU试试,有时外部设备也会导致这样情况发生,再不行就是主板了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硬件的问题啊

网友:
可能主板硬件故障了,在bios里把外设禁用看看

网友:
我就插一个键盘数遍 USB接口的

网友(2014-07-18):
唉,我现在也修着一台, 不定时蓝屏,有时候开机没进得系统也蓝,郁闷中

网友:
如果修复了,在这里说下哦,我好学习下

网友(2015-10-19):
把网卡拆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