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开机不显

楼主(2014-05-02):
每天第一次开机,都不显,电源风扇转,CPU风扇转,就是不显,然后按4秒关机,
再第二次开机,显啦,一切正常。再关再开还是正常了。
但是过了二个小时左右,又得开两次才能显了。
什么情况呀,谁知道不。 CPU风扇,可以说明什么呢?

网友:
虚焊了吧  你接加热一下 各路供电芯片

网友:
有时候,第一次开机不显,风扇狂转,发出很大的声

网友A:
电容储能不够,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储能不够,换电容

一般换哪个地方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换哪个地方的电容?

你要看是什么问题导致开机不显,也有其它的维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