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不触发,求思路

楼主(2014-05-02):
这个板子奇葩哦  找不到 图纸 根据论坛的 大哥们说的 是 32.768的 旁边的 822排阻坏  我更换 了 也是涛声依旧  最重要的是 这个板子 没有  PCI接口 就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BIOS刷了   EUP更换过  望大家给个 说法呢   谢谢!

网友:
怎么上不到图呢

网友:
看有没断线之类的这个板没点位,不太好修

网友A:
这个版,前段时间才修过大概上百片把,基本上都是接线补料的。。。偶尔会出现个电压或者不上电的问题,就按照上电思路查3VSB,32.768,PWRBTN,S3‘PSON,等。。。不过我修的这些板子都是补料接线很严重的这种,,

补充内容 (2014-7-15 23:00):
你在论坛上搜吧,这个板子和P8H61-M LX3 R2.0是一样的,点位图可以通用的,我也是在论坛下载的点位图

网友(点评):
大侠图纸能上传不,正好需要

网友B:
短线就 没有怎么断  就是一触发 过下就风扇停了  马上就自己在触发  就反复这样  风扇停下  转下

网友:
查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把cup供电的4个线不要插看能不能触发,一般风扇转一下就停是cpu上下管击穿

网友:
查查待机的五大条件啊

网友B:
兄弟  我是新手  待机有那五大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我是新手  待机有那五大条件?

VCCRTC RTCRST# 32.768  3V待机  RSMRST#
RTC电路 也就是CMOS电池的部分  ·  ·然后是 3V待机 电压  找找IO上的待机供电··· 然后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我是新手  待机有那五大条件?

这些都正常之后 找触发电路的  开关到IO的跳变  IO到桥的跳变 桥的开启供电信号还有IO 拉绿线的低电平···

网友:
这个板子不是用的 一般的 IO   不知道怎么 看 又没有图纸   板子很滥 打算退给客户  明天再按兄弟的 杀一遍  看

网友:
感觉你可能忽略了一些东西,主要是上电断电的瞬间量测的一些东西,比如CPU电压,内存电压,还有可以墙上电量测一下基本的电压和信号,若是还是没有问题那就问题大了,这个板干桥的可不在少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线就 没有怎么断  就是一触发 过下就风扇停了  马上就自己在触发  就反复这样  风扇停下  转下

这个貌似是通电断?你打下各组对地,查一下各个供电电压是否正确,然后最主要的你刷下BIOS,因为这个版,我修到的也有很多刷BIOS就好的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前段时间才修过大概上百片把,基本上都是接线补料的。。。偶尔会出现个电压或者不上电的问题,就按 ...

其实我只是个打酱油的说。。。。我也没有图纸的,也是老老实实地跟线的。。。然后慢慢蜗牛似得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