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长城M9WJU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05-02):
同行送修的一台显示器,型号长城M9WJU,通电试机,能显示,但显示器下方画面抖动,拆机,测驱动板电压正常,换屏线无果。用通用板点屏一切正常,确定是驱动板问题,开始以为电容有问题,就把驱动板所有电容换掉,但还是涛声依旧。。。。。心想,会不会是程序有问题,然后通电,用按键恢复出厂设置,这下黑屏了。。,这更加让我怀疑程序有问题。。从论坛下载这板的程序,刷上,通电试机,故障修复。由于同行急要,没有拍图片。

网友A:
呵呵   谢谢  正需要呢    正在测试中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谢谢  正需要呢    正在测试中    通病

你修的也是这个问题吗?好了,记的给我加分啊!

网友:
好东西,我正想要呢。

网友:
长城的程序怎么这么爱坏呢,多个型号都是……

网友:
长城坏程序的还真多啊。。。

网友:
m9wju 长城19寸液晶我的是图像窄,如何调也宽不了,接到楼主的程序分分钟搞定,太感谢了楼主到我这边来要请客!

网友:
暂时用不着 不过收藏了备用

网友:
通病~~~~长城多款显示器易坏~~

网友(2014-06-14):
谢谢楼主,刷了就好

网友:
我的刚开始是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然后 读取BIOS的时候也是有时一个值,再重新读取又是另一个值,说到底还是文件损坏,刷了楼主的就好,谢谢

网友:
海尔显示器怎样拆后盖?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资料和维修经验。

网友:
长城的电源不错,显示器还是很差的

网友:
我的是按开关没有反应,灯是亮的 正好下来试试

网友:
3我也头一次听说程序引起的抖屏。是不是你吹BIOS的时候把主芯片焊接好了?

网友(2014-07-14):
我的 开机键没电压 也刷好了 谢谢  我没分

网友:
膜拜中这都可以

网友:
这些程序遇到了 就很有用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第一次修长城的时候.怎么量都正常就是不显示.愁的不行.后来从论坛下个程序试试运气结果就好了.后来才知道是通病.

网友:
今天第一次修显示器  整个屏幕都闪  刷了楼主的资料就好了

网友:
程序会导致这个问题了 一般这样都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