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地认识主板上的电子元件

楼主(2014-05-02):
我现在现在正学习维修,刚差不多学完电子元器件部分,如电阻、电感、电容、二极管三极管、mos管、门电路、晶振、比较器、IC这十个元器件,但主板上还有许多其它的元器件,我看不懂,而且不知它们具体位置,请那位高手帮帮忙。给点这方面的知识也行。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难回答,太笼统了。可以自己去百度找找答案,毕竟文字是有限的

网友:
这个是太笼统了,而且有些电子元器件是厂家故意把电路标示和型号都隐藏起来的。

网友:
可以帮我讲解下电子元器件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这有点难度   你还是自己看书吧

网友:
支持,我也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对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学任何东西都有一个过程,初步了解了常见元件后,还要结合着自己所学的具体科目系统地学习,比如学主板,了解主板的架构各个芯片的功能,各接口插槽,等等,学显示器了解显示器的原理,具体的如电源板原理,驱动板原理,等等别急慢慢来,但是不能停。

网友:
进来看看 学学

网友A:
这个是太笼统了,而且有些电子元器件是厂家故意把电路标示和型号都          隐藏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太笼统了,而且有些电子元器件是厂家故意把电路标示和型号都          隐藏起来的

小白路过来看看…………

网友:
百度一下,都有比较详细的解答

网友:
路过同求这方面资料

网友:
想要修主板就的知道主板用什么组成的,里面有什么,各个芯片什么作用 没事多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