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 自动断电问题

楼主(2014-05-02):
一块昂达945主板 开机风扇转几下就断电  然后自动开机再断电   反复3次  ok了 进系统 什么都正常了
就是每次开机要循环个3次  请问大侠 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可以换个系统试一试  或者刷bios试一试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   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vccvcc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个系统试一试  或者刷bios试一试

跟系统没关系 开机1秒就断电  然后自动开机 再断电

网友B:
I/O是什么型号? 话说只要能正常开机楼主不必纠结在这里了,有些板子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是什么型号? 话说只要能正常开机楼主不必纠结在这里了,有些板子就是这样的

我也好久没纠结这个事情  一直给朋友看电影用的   现在不是学习芯片级维修吗  最近兴趣比较大
请教下 我还需要买哪些工具:万用表 烙铁 都有了    假负载 打值卡 有必要买吗
另外还想学点笔记本  显示器 维修
学个1年半载的 是自学的    想在小区门口开个电脑店   不知道行不  虽然知道现在搞电脑的难啊
但是还是比较喜欢这行的  以后想带着修手机  液晶电视  小家电  电磁炉 微波炉什么的  光搞电脑
估计不行啊

网友D:
话说有些板子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有些板子这样是正常的

话说 775系列 有些品牌 是会自动关机1次的 好像是为了保护 什么的 记不起来了  但是不会3次   所以这块板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好久没纠结这个事情  一直给朋友看电影用的   现在不是学习芯片级维修吗  最近兴趣比较大
请教下  ...

维修不好做了,业余时间学着玩吧,你那竞争不厉害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我想应该是I/O不正常吧。

网友:
触发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机旁边的电阻好的还是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