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挡3C 3B 一般解决方法

楼主(2014-05-02):
今天遇到两块主板都是档3C 3B
第一块是MSI 945GCM5 V4.2,显示器能显示,档3C 3B ,我是先刷BIOS,开机还是档3C 3B ,然后拆网卡后还是一样,拆声卡后故障排除,换上声卡后正常,进系统,装上驱动,声音很响亮,第一块我没有拍照片。
第二块是精英主板

和第一块一样也是显示器能显

档3C 3B

这次我直接拆声卡故障排除

这是装上声卡芯片后进系统的样子,最近我还修几块网卡故障的,都是系统能认到网卡,插上网线没反应,换一个网卡芯片就可以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维修经验。这次贴子是希望同行在遇到3C 3B的时候不要在干南桥了.先拆声卡看一下,像一些能显,但是档代码的一般都是外设故障。先把能拆的都拆掉,实在不行在干桥。干桥太费劲。

网友:
难得的实际维修经验,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秒杀了。

网友:
实修经验很重要,O(∩_∩)O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   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真是很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A:
还有联想的,声卡坏了也会挡在49看似故障很相似,也是声卡坏了取掉就正常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联想的,声卡坏了也会挡在49看似故障很相似,也是声卡坏了取掉就正常开机了

今天一下遇到两块才想起写一下这个贴子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下次遇到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B:
楼主,能显示还档代码?还有3C 3B一般是网卡 声卡问题嘛

网友:
难得的实际维修经验

网友:
确实很不错的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显示还档代码?还有3C 3B一般是网卡 声卡问题嘛

是的,像3C这种代码,一般是声卡

网友C:
一般过了2A能显示之后我就不管了,其他的让同行自已解决去了,因为主板没有太多问题了,这样他们也乐意,加个PCI的网卡,声卡,这样又可以多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过了2A能显示之后我就不管了,其他的让同行自已解决去了,因为主板没有太多问题了,这样他们也乐意,加 ...

这个也可以赚一点,但是有点客户是不乐意的,必须要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