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修好啦又遇奇怪问题

楼主(2014-05-02):
讯维网的朋友你们好!感谢那些一直发好贴的人!对我个人讲!很是不错呢!废话少说进入主题清楚的记着那是前天下午来了为蒙族的小姑娘拿着N4050!朋友介绍的很急的样子说是进水啦!着急用说是写毕业论文,写不出毕业论文就不不了业啦!安抚住他那激动的心情!职业习惯我对顾客说:进水以后开机了吗?顾客:支支吾吾的说没,我对顾客说;那好吧朋友介绍的!如果拆开处理完能好的话!就收个手工费吧!你们懂得!都朋友,顾客说:好!                          那就拆机吧!拆机聊天职业习惯就聊些你开机了吗?这时才知道顾客开机啦!听见里面还向呢!我对顾客说:估计没戏啦!换板子吧!顾客对我说:千万不要啊!我还是学生呢!没多少的钱,安慰安慰他说没事的!我会尽力给你修的,放心好啦!                                     才拆开看见待机芯片5112进水还这是进水的两个人管子的图纸 这是进水的图纸还有IO也进水啦就不一一上图啦!妈呀洗完了板子晾干后《没有烘干箱哎土方法吧》洗完板子量公共点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把电流限流把电压也降了把电接上慢慢的上电上到了19V电流表突然到了0.16啦我已开始以为是没上BIOS电池自动上电啦!找来BIOS电池上起来故障依旧还是0.16不过按开机待机等闪耀一下!没招查路图吧!下了个电路图不太一样板子上的芯片不太一样《我也刚学会看图纸不旧》不过图纸上的待机芯片是51125我的这块板子上的是51125A还有小芯片也不一样!没办法我也是菜鸟上坛子吧!上去查查51125和51125A是通用的感谢发这个帖的人哦!打开图纸找到51125待机条件满足16PIN是19V输入的说明公共点没大的短路,然后测3.3.和5v电感公共电都正常《我只是用万用表测得没示波器呢!穷啊!》妈啊咋啦!开始走弯路啦!0.16的电压显卡是热的!找显卡的公共点为什么插上电源就出来了呢!百思不得其解!换二代的CPU内存故障依旧妈啊咋啦!这是要换板子了吗?思绪万千的我没辙啦!各种不可以想象的心情都出来啦!这时又翻开了图纸!51125的进水最严重!随便翻开看吧!信箱都要换板子了吗?无意中看见51125的18脚15V_S5如图片 画标记就可看出15V_S5玛雅这是突破点吗?喜出望外啊。出于谨慎吗!还是找到了51125的18脚拿着万用表侧这时的电流还是0.16。18叫没反应啊!难道是51125坏啦!这就是系统的电压不满足啊!神啊解救啦!工作条件不满足吗!晕啦这个电路我也没太明白!如图 51125A换了一片美好我以为不是芯片的是又开始回到这里51125的供电这里疯的心情都有啦!换完电压如图看见图了吗!就是这里没搞明白!废话少说吧!机器修好啦!换的是51125替换了这片手上就没有啦!我这有块CQ40的板子把待机芯片EN=什么拆下来换上故障依旧!哎呀这是要整我妈?怒怒怒怎么啦呢!没法了死马当死马医吧!有吧51125的芯片换回去电流比以前高啦0.34啦显卡更热啦!看看BIOS电池没上把BIOS的电池上回去就没0.34啦这是好啦!上去CPU电流一路狂奔上去啦!戴尔的LOGO出来啦!没什么的幸运巴拉!可是我不明白!18脚写着15V但是没有实测18脚只有2.4V电压这个5V的电压是两个场馆升压出来的!这时我就蒙啦!数据手册里也写着15V的
看见了吧这是VCLK的电压没弄明白想讨论下!数据手册我也看拉!翻译过来全是单词!百思不得其解!谁修过呢!看懂数据收的分享下!谢谢即使我修好啦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想深入地学习下图纸!工作条件也是18脚输出15v但输出了2.4v上面个的两个场就工作正常啦!变成了升压15v郁闷啊!写的不好见谅

网友:
有没有搞错,写这么多,牛

网友:
瞎写嘛 练练嘛 下回就好啦呵呵

网友A:
升压的输出端才有15左右,12V吧,18脚是0-5的波动,电升压电容下端升压不是上端,所有在18脚是测不到18V的

网友B:
楼主真牛!进水机不能按照常规思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牛!进水机不能按照常规思路修

没什么牛的 幸运罢啦!哎这是修好的我也是初学者!修好了把我兴奋地没法说啦!写写 好记得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升压的输出端才有15左右,12V吧,18脚是0-5的波动,电升压电容下端升压不是上端,所有在18脚是测不到18V的

不是的你等注意下图纸,他的开头参数标注是15V难道图纸表的V数是看实际电路的!你打开51125的数据手册也是这样说的 升压得到的是15V

网友D:
看着文字  楼主弄了蛮久吧    不容易啊

网友:
lz  我看你写了那么多头都看大了  还是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我也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文字  楼主弄了蛮久吧    不容易啊

呵呵 新手发帖吗 难免紧张 以后错别字保证少点 整了两天呢 哎 功底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我也晕了

呵呵 新手发帖吗 难免紧张 以后错别字保证少点 整了两天呢 哎 功底不行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你等注意下图纸,他的开头参数标注是15V难道图纸表的V数是看实际电路的!你打开51125的数据手册也 ...

不要纠结了。51125这个升压部分饼哥过,笔记记得很清楚

网友:
楼主的图 看的我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