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10网卡连不上

楼主(2014-05-02):
网卡连不上。。上网线没反应。。网卡已经换了。

网友:
搞了一个下午也没搞好。。。网桥也换了。

网友:
师兄们,帮帮忙。。。快疯了。

网友:
你看看MAC地址有没有,一个8脚的存储芯片。如果你换了网卡芯片它也跟着一起换

网友:
在系统下能认到网卡吗?

网友:
网卡接口到网桥有没有短线的?

网友:
从网卡口到网桥,再到网卡芯片,查查看有无有开路,短路。

网友:
也不上图,也不测电压信号,谁知道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
电压正常。。。。从网卡口到网桥,,再到网卡无异常。
装个系统。能认到网卡。。

网友:
MAC地址换了。。还一样。。这个8脚芯片是从不同板上拆的。。应当是通用的吧。

网友:
讲的太简单,无从下手

网友:
网卡 到网桥之间  75 电阻。和网桥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