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4-05-02):
同行送来的一台CQ40本本不显示,集成显卡,AMD的,拆机发现北桥以前有修过,开机的现象是电流可以跑到期1.4A左右就上不去了,根据经验是北桥的问题,本来以为很简单的问题,结果现在搞得我头大了,BGA台重新加热北桥,不显示,于是果断订了两个北桥回来,一个测试的一个全新的,娘的,这北桥芯片贵呀,全新的130,测试的还要65,回来第一时间先换了个测试的上去,电流上到1.5A,只能强行关机,屏不亮,经过排除,只有可能是买回来的芯片不行,于是再次把全新的北桥换上去,开机,电流能跑到1.7A, 开关机正常,键盘TAB灯可以正常开关指示,就是一点,不显示,CPU座子也加焊过,现象一样,手上没有这种CPU可以试,从现象来看不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但是就是不显示, 同行们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现象,分享下经验来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后,查一下屏接口信号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   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这种情况用示波器抓LVDS.EDID信号这些都正常了说明显卡没有问题了——

网友A:
楼上说的对了  有示波器抓那两个波吧   估计显卡问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了  有示波器抓那两个波吧   估计显卡问题多了

示波器在实际维修中用得很少,所以暂时没备那东东,显卡集成在北桥里面,北桥换了个全新的了,以前的现象是开机上到1.5A不动,关机不了,需要强行关机,换了新北桥的现象是:开机上到1.7A了,且关机都能正常关机,就是屏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我也想刷个BIOS看看,不过手上没这种BIOS,谁有可以上传个,AMD集显的CQ40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跑码 到内存了 就是不显示 显卡重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能够正常关机是指什么意思     屏幕没有亮你能正常关机啊?

网友:
看看周围还掉东西了

网友:
CQ40的笔记本好头痛。有的时候换桥换显卡也不会好的。。。。

网友:
很遗憾的告诉你,你买那个全新北桥也是有问题的,别期待什么BIOS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026的北桥,很多坏的,及时你买的所谓的全新的,也是那些所谓的测试的成色比较好当全新的卖给你。你这种情况,遇到几台都是这样,最后只有更换好的北桥解决问题。

网友:
今天刚修到两台一样的内外都不显,后刷了BIOS就好了,不知道楼主弄好了没有。

网友:
换板吧,换桥不划算,板280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