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DELL1464开机掉电

楼主(2014-05-02):
奇怪的DELL1464开机掉电,最初的故障时能开机但不显示,电流0.9A,刷了2个BIOS后变成开机掉电,晕死,就是刷了个BIOS,别的都没动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这种事

网友:
请同行指点问题在哪

网友:
把以前的bios刷回去还掉电吗?

网友:
BIOS不对,找个重新刷一个

网友:
已修好,原来是CPU供电IC虚焊

网友:
再刷回去就知道你下的BIOS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修的机器是什么配置的?

网友:
修好就好,怎么发现虚汗的楼主,刷bios用别的芯片刷不要动原来的

网友:
我刷了BIOS后,故障变了开机掉电,测CPU无供电,所以才加焊IC

网友:
是啊好多都不能用都骗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