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高手,高压条取保护可靠不,我听说取保护会冒烟的

楼主(2014-05-02):
我手里有一台杂牌显示器,是四灯的,开机一会就黑屏了,我怀疑是有一条灯管有问题了,但是我不会换灯管,看到论坛里有人说可以去掉高压的保护,请问去掉保护可靠吗???请高手指点
黑屏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条 有问题啊

网友:
加一个双灯高压。

网友:
最好别取保护,就象你家保险丝经常烧断,你拿粗导线替代保险丝“解决”问题一样,我想保护是有原因的,就象保险丝烧断是有原因的一样,故障没有排除强开机硬上弓,只能引起更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