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听说给显示器的液晶屏换灯管可以不拆解屏?

楼主(2014-05-02):
请教各位老师,不拆解屏怎么换灯管呢?

有人说象笔记本屏那样,把灯管附近边框弄开就行了,但是笔记本屏边框是塑料的,而显示器屏的边框是铁的,根本剪不动,有人说用电磨磨,但是震动会不会把屏弄爆了?

网友:
我就没拆过,都是用烙铁烫开两头

网友:
这样的直路我觉得还是不要走的好,弄不好多的事都要搞出来。而且又麻烦。

网友:
笔记本的哇确实省事 !显示器的和拆开 一样麻烦 我不建议

网友:
台机也能洞 ,瞎搞

网友:
台式机 2跟灯管的 可以 4跟的 麻烦点 。

网友:
同楼主的问题一样,哪位高手 给个正解?另外四灯的,如果一个灯坏,(在不换高压板的条件下)能否改成两灯或三灯工作?

网友:
弄不好多的事都要搞出来

网友:
双灯的还行  四灯的就麻烦  但是我从来都是拆屏的

网友:
4灯 少一根还可以用 双灯直接拆屏( ̄  ̄)

网友:
楼主不要偷奸取巧这样搞会有损你的声誉

网友:
改成两灯或三灯工作

网友:
没整过  同样 不知道咋整  铁的也能抽灯管   ??  有高人呀

网友:
拿下屏的铁框不就见塑料的。

网友:
还是稳当点的好  要不弄坏屏就麻烦了

网友:
瞎搞。。。。。弄不好是要赔钱的。

网友:
换灯管 多练  没什么难度

网友:
拆个屏   有多难?

网友:
显示器的厂家不同,工艺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我不建议

网友:
可以不拆屏,但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