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华硕K43SV

楼主(2014-05-02):
请教高手:
华硕K43SV 待机0.02,按开机键到0.04,按开机键时PWR_SW#高低高进EC,PM_PWRBTN# 3.3V,无高低高跳变,EC待机条件正常。换过EC,刷过BIOS,是PCH坏了吗?拆掉COMS电池,自动触发,可正常使用。

网友:
查一下 EC 到南桥的信号有无开路 或者不良件,

网友:
检测一下上拉电阻的阻值是不是变小

网友:
PCH容易坏,建议换个试试

网友:
RTC电路有好几条电路 都查查有没有电容漏电   要不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坏了吧,,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估计是南桥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重点要查RTC电路,还EC的LID#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此机没图,查线路不好查。LID信号正常。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这样的机器还没修好了

网友:
LZ修好了吱一声  手上有个一样的啊  好几天了 不知怎么下手了啊

网友:
今天换了PCH, 故障依旧。

网友A:
pjp8103下面有个排阻,摘掉旁边的三个脚的管子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jp8103下面有个排阻,摘掉旁边的三个脚的管子 就好了

你修好过?可惜顾客拿走凑合用了。下次试试。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