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D5670显卡开机亮一下就黑屏,风扇正常转动

楼主(2014-05-02):
技嘉HD5670显卡开机亮一下就黑屏,风扇正常转动。ATIFLASH认不了显卡,不知是不是VBIOS问题或电容失效了,有图:

有哪位高手能修的跟帖说下,我出邮费材料费,备份有原厂VBIOS。

网友:
会修的高手练下手吧

网友:
发来我帮你修

网友:
多谢朋友,我希望找有显卡维修经验的修,修不好来回邮费没必要浪费

网友:
自己顶下贴。。。。

网友:
加个滤波电容

网友:
是不是,黑掉的时候,GPU跟显存供电都没了  是的话,查一下这方面

网友:
查供电电路部分!!

网友:
黑的时候电压是否变化

网友A:
刷个新版的BIOS看看呢

网友:
黑了亮电压都对吗,都对可能是温度问题加点硅胶

网友B:
黑屏时,量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新版的BIOS看看呢

认不出显卡,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屏时,量下供电,。

怎么测量?

网友:
好好看看心理压力蛮大的

网友:
修好了,换了图上这红圈的元件,请问是什么?怎么检测是好是坏?

网友:
谁修好的啊

网友:
图上的原件能说说型号吗?说型号也许我知道是干嘛用的,八角的ic长的都一个样,没型号不敢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