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带程序的联想G400 EC刷程序?

楼主(2014-05-02):
一台联想G400笔记本
故障为不开机客户描述进了一点水
闲话不说拆机,果然进液,但是进的不是很多,只有键盘下面有点水,拆出主板来,液体没进到主板上。很明显EC烧了,冒了个小黑洞,型号为KB9012QF A4,问卖芯片说没有需要订货,说这款是带程序的要50,定吧EC到了换上能开机就是不亮,各电压都有,看电流应该亮机了,看着板子直发呆,为什么EC这型号这不清晰,看看别的像是打磨过。
再淘宝上买了一个100元说包上机,不亮可以退货,换上试试,LENOVO出来了,
维修的同仁们大家注意了,EC也有打磨的假的。
EC怎样刷程序啊,探讨下

网友:
二手区有人卖,去看看

网友:
打磨芯片真是害人,这种商家一定要嘛差评,要嘛退货

网友:
至于IO的程序怎么写,个人分析,高手勿喷----最基本应该是首先IO的供电必须满足,其次找到它的读写脚,原理应该和刷BIOS差不多,不知需不需要32.768参与     高手们出来指点下

网友:
EC程序烧录可能需要专用座子,和刷BIOS一样。

网友:
有RT809F的编程器,不过要飞线可以读写的。

网友:
蛋疼啊,有一台V5-171不触发,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不触发

网友:
EC内部有个128K的存储,可以刷写的,就和外置的EC bios一样的

网友:
这个,根据我的理解就是,这个EC是ENE公司的,以前都是外挂biso ,现在为了节省材料,ROM内置了,这就是所谓的带程序,

所以空白EC肯定是不会亮的

网友(2014-06-15):
楼主备份了没有?

网友:
拆坏板的就可以了呀  很多芯片也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