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路由器不着

楼主(2014-05-02):
TP-LINKWR702 不着,灯没有显示,USB充电器正常,拆开

图中线路图U5芯片对脚量2,3PIN短路,应坏了,要更换

有那些可代用的零件?

请各位指点谢

网友:
图纸发上来看看

网友:
没修过路由器,看你那个IC的型号呀

网友:
如果能看到芯片型号很好办,也可以搜索一下看有没有5脚的稳压器可以代换。实在不行,如果空间允许的话,把原电路中的反馈电阻取掉,用1117之类的稳压器改下电路。

网友:
别急着换,看看是不是电容短了

网友:
路由器你也修啊

网友:
这个没修过,主要那个u5没标示是什么元件。

网友:
与4楼意见,相同

网友:
这也修?路由器我还没看见有人修过。。。

网友:
U5芯片應是5V轉3.3V
不知那些可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