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无待机维修 秒杀DV2000灰屏

楼主(2014-05-02):
上次首次发了个DV6的帖子给搞了个精华,非常感谢各位同行或同学指正和讨论,也非常感谢迅维这个平台给与维修者的技术传授和经验交流,这次发帖也许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老鸟勿喷,只是想给与新手一个启发,按照理论一步步操作,也许成功的维修离我们并不遥远,另外,借此机会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言归正传,接HP 6531S, 据客户说,插上适配器 啪的一下就无反应了 。客户怀疑适配器坏,当面测输出19V(19v4.74HP大头带针适配器)正常,上可调电源,电流0,无待机,和客户说明主板问题,留下,拆机,首先观察主板,看到u1020爆了, 这个应该是个比较器,A用来发出ADP_ID到EC来检测适配器功率识别,拆下,测各引脚阻值正常,找同型号换上(此时没有测ADP_ID,修好实测3.3v),通电待机出现,0.095,按开关无反应,不触发还是习惯从EC找起(也许按照流程应该首先测试各个电感对地阻值,或许能早点发现问题),测EC供电+v3al电压为0, 断电测对地阻值2.几,明显短路,3V2A烧机,ec烫,又是EC!!!型号kbc_1091,热风枪吹下测+v3al对地正常,手里正好有两个备用的EC,风枪定位,烙铁走起,焊好上电,待机0.095???!!!按开关纹丝不动,难道EC又烧了(换好后放大镜看过,确认没有焊连之类的问题)??测+v3al,果然对地短了,此时茫然了,原机EC烧了,换了又烧了,难道遇到了传说中的屡烧EC?曾经看过帖子,屡烧EC有的是供电芯片不良,ec引脚电压串高或其他各种问题,由于手里就两个EC,烧了一个,不敢轻易再换了,老老实实测了51120供电芯片,挨个脚测了ec引脚电压(拆下后),并没有发现问题,从料板拆下个51120,先从这下手吧,此料板是摔得板子变形,记得元器件当时测应该没什么问题,风枪拆下焊好,测+v3al正常(本来是想测下换件前后是各引脚是否有什么变化),测+5val 7.2V???怎么高这么多,难道问题出现??还是芯片坏了?果断换上原机51120确认,+5val  4.9正常?好好的芯片怎么换上后都不行了,忽然灵光一闪,热风枪!!为了证实心中的想法,拿出仅剩的一个EC,对准焊盘,烙铁上锡固定,上锡拖平引脚,放大镜观察无误,通电,0.025跳变到0.8,下意识拔掉电源插头,短路???冷静下,通电0.025不动,莫名的笑了,过于紧张,竟忘了有种现象叫自动上电,按下开关果然上电到0.8左右(上了U,没上内存),上内存接屏,亮机了!!付本机图纸以便讨论

网友A:
写的很受用,尤其是针对我这样的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受用,尤其是针对我这样的新人

还是讨论下中间针的问题吧,求解

网友:
不错,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不错,很详细,学习了

ptmanager -5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7-24):
真想给楼主加分的,但是24小时只让评一次啊

网友(2014-05-20):
同意楼主!

网友:
ptmanager -5 严禁灌水

网友B:
楼主能否透露一下修好这个机机用了时间

网友C:
我只想问一下,又上回原来的51120 等于什么都没动 这么就修好了?不是烧e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透露一下修好这个机机用了时间

真没算时间,拆装测试不到两个小时吧 ,慢是慢了点    见笑了    中间可能还帮别人搞了个显示器

网友D:
换好EC后的待机应该是0.025吧!如果时候0.25就有点高了?

网友:
修东西还是按顺序来比较好 就想楼主说的 多思考 我们这些新手值得一看啊

网友E:
楼主,我用风枪焊接芯片从来不出现楼主那种情况!掌握好温度和时间很重要

网友F:
好巧哦用风枪还可以吹出和换之前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问一下,又上回原来的51120 等于什么都没动 这么就修好了?不是烧ec吗/

你肯定没仔细看完,呵呵  文中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好EC后的待机应该是0.025吧!如果时候0.25就有点高了?

多谢指正 已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用风枪焊接芯片从来不出现楼主那种情况!掌握好温度和时间很重要

常在河边走,哪知这么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巧哦用风枪还可以吹出和换之前的问题啊

呵呵,同是短路芯片坏  概率比较高啊   主要是昨天风枪温度调高了些吹主板 没调回来

网友:
欢迎发维修贴!!!!!!!!!我来赞一个.

网友G:
把芯片吹爆也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芯片吹爆也够厉害

NONONO,要是吹爆我还再加电 不去直接换?要么我没说清楚  或者你没看清楚,呵呵  大家都懂了,你呢

网友:
不错阿,学习了,!!!

ptmanager -5 严禁灌水

网友:
大家都没看懂....还是解释下吧.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学习  焊工很重要,还在练习中

网友:
EC1071 1091容易吹爆,小心!

网友:
维修过程中,冷静思考也很重要!赞一个

网友:
哎!风枪吧芯片吹坏 !还能导致 输出5V变成7.2神奇了  见识了  我下次也小心点 我到时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问一下,又上回原来的51120 等于什么都没动 这么就修好了?不是烧ec吗/

EC换掉了,之前换上去的那个烧掉了,是因为风枪的原因,后面发现待机5VAL变高错怪了待机芯片,就又换回来,但是楼主想到是风枪的原因,后面换第二个EC的时候是用烙铁上的没有用风枪,是不是这样楼主

网友:
风强 也有好坏的 。 不过在好的工具也是人来调试使用的。  学习了

网友:
上次同行来了台CQ30屡烧io    一直没什么思路   但可以上电  电压什么的也正常  郁闷的很  给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EC换掉了,之前换上去的那个烧掉了,是因为风枪的原因,后面发现待机5VAL变高错怪了待机芯片,就又换回来 ...

理论上是换了EC被风枪吹坏没有察觉,误担心是屡烧EC,所以排除下待机芯片,结果换了一个发现原本好的也坏了,于是想到了风枪,还有许多朋友说自己换的好,我以前也没出过这样的问题,只是想借此机会提醒新手注意,要是对自己的焊工没信心  我首先就应该再换一个EC试试  而不是去排查了,常在河边走,哪会不湿鞋,我认为把自己的失败细节和大家分享  和分享成功案例一样重要,多谢你的参与,有些朋友的评论没有回复  就借你这条多说了点 呵呵   一起进步吧!

网友I:
ec和比较器都坏了,第一次换EC是风枪给吹坏的,51120是拆机的坏芯片,第二次是EC完好/5120原机的,呵呵这机器修的有意思

网友:
不错,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做为维修人员,首先应该具备较为的焊工,,和细致的心

网友:
引用 网友I:
ec和比较器都坏了,第一次换EC是风枪给吹坏的,51120是拆机的坏芯片,第二次是EC完好/5120原机的,呵呵这机 ...

论坛有屡烧EC的帖子   一个是EC引脚串高到公共点电压,一个是待机芯片不良,由于手头就备了2个EC坏了一个剩下一个,不得不小心求证,过程虽然曲折,但本意是提醒新手仔细认真,若想表现技术 完全可写成秒杀,中间过程省略,只写成功步骤,个人感觉那样毫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EC.供电芯片啥的我都是先用风枪再用烙铁,这样可以考验一个人的焊工

我也是先用风枪定位,烙铁拖焊,几乎很少出问题,正是因为很少出问题所以才忽略了焊接过程中可能损坏芯片,风枪温度高或者芯片本身受潮 这样坏的几率就会大吧,所以本帖建议大家只用烙铁,降低风险,而且只用烙铁,既安全,习惯了也很快速,何乐而不为

网友:
不错啊,仅对楼主表示一下敬意:逻辑思维清晰明了,有条不紊有理有据。

网友:
楼主干吗要用风枪固定啊,用烙铁不是很安全吗

网友K:
请问楼主,芯片对准有什么诀窍吗,下面凹凸不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芯片对准有什么诀窍吗,下面凹凸不平啊

因为风枪快啊 ,现在感觉稳当比快更重要,下面不平 你用烙铁拖平不就行了  加点焊油  很轻松的啊

网友:
又上回原来的51120 等于什么都没动 这么就修好了?不是烧ec吗

网友:
是什么导致5val为 7.2V?

网友L:
高手!把芯片吹爆也够厉害!

网友:
闹了半天原来是风枪温度高了。并造成了和原故障一样的现象。太巧了吧

网友M:
换ec芯片时 如果没有同型号的ec 需要代换时 怎么确定两个芯片之间可以互换呢

网友N:
芯片也能吹爆呀,望尘莫及呀,不过楼主文采的确很好,让额无法望其项背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手!把芯片吹爆也够厉害!

吹爆和吹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还有  芯片受潮是很容易吹坏的   所以每次BGA换南北桥这样的新芯片的时候都要165度左右烘10分钟,别怪我没告诉你   也不要幸灾乐祸 呵呵  没有遇到 只能说明你换的少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换ec芯片时 如果没有同型号的ec 需要代换时 怎么确定两个芯片之间可以互换呢

一般很少有恩能够代换的吧    确定是否能代换就要看其引脚定义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芯片也能吹爆呀,望尘莫及呀,不过楼主文采的确很好,让额无法望其项背

唉,别告诉我你的维修成功率是百分百,而且是秒杀的  呵呵   我不相信

网友:
维修是要多动脑,有时修主板一口气换三个芯片才好,因为都是拆机件。………。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好点的风枪,不要再吹爆芯片得不偿失啊!

网友:
今天也碰到检测中间针电路,实地没有电源头。做了一个9V的。也能产生公共点,不知会不会出现问题。明天继续研究

网友P:
测+5val 7.2V??? 这个地方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O:
唉,别告诉我你的维修成功率是百分百,而且是秒杀的  呵呵   我不相信

呵呵,怎么会呢

网友Q:
没太看明白哟 6531是怎么修好的 到底是EC还是51120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测+5val 7.2V??? 这个地方没看懂

换的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没太看明白哟 6531是怎么修好的 到底是EC还是51120的问题啊

仔细看看吧   就不再重复了  多谢参与

网友M:
引用 网友O:
一般很少有恩能够代换的吧    确定是否能代换就要看其引脚定义了

换芯片时 只要型号一样 出厂时间不一样 也可以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换芯片时 只要型号一样 出厂时间不一样 也可以是吗

型号要一样,台式机的IO要看 后缀是否一样,笔记本的话我基本没注意  一般型号对就可以,还有一种要看EC本身是否自带程序,具体识别 可以在论坛搜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