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5KPL的漫长维修

楼主(2014-05-02):
N久没有自己动手修主板了,今天看到一块经过几手的P5KPL,兴趣来了,修一修。
先测各电压有无短路,补上电池、晶振和跳帽,通电,嗯,可以触发,内存各电压、桥、系统各供电都有,运气不错啊,呵呵, 插上CPU 12V电源线(一开始没插), CPU供电0。2几V,上CPU,触发,一闪就灭了,下了CPU,又可以触发了,再测CPU供电,0V了,晕。看了下CPU供电芯片,一个稍大的芯片BD-BG(看不清了,被人动过),测了一下供电条件,有5V,没有12V,测了一下左边的电阻,一边有12V,另一边没有,加焊了下,12V有了,CPU供电出来了,再上CPU,还是一闪就灭了,痛苦啊,下了CPU再测,CPU电压只有0。08V,再测了下12V的那个电阻,一边只有7V了,还能这样?直接换了个0欧电阻,12V起来了,信心十足啊,上CPU,哈哈C1了,还没高兴2秒,那个BD-BG,冒烟了,15脚烧断线了,上网查了一下,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不知道这个脚什么作用,不管了,找了一个差不多的(好像是DB-AG,不记得了,这个芯片以前补人动过,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开机,哈哈,C1,上内存,显了,自检,15秒断电,晕死,故障真多啊,找吧,南桥边上的一个电阻有点移位,还原,OK了,装系统试下吧,还不知道那个断线有没有影响呢。装系统很顺利,网卡不能用,耗上了,8103网卡,找个换了,可以了。测了1小时,没发现什么问题了。暂时这能这样了,哪位有这个芯片的资料,传一份吧。看看那个脚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其实那么长时间维修一个显卡值得吗

是显卡?

网友:
这么厉害  15秒断电  一个电阻?不是排组吗??

网友B:
感觉楼主好厉害,随手找个电源芯片就能用上了

网友:
华硕的这种大的芯片,查了一下,好像叫8206,我感觉BD开头的,大都能通用,3楼的说是排阻,我这块板在32K晶振边上有个电阻移位了,我是准备量南桥边的排阻的,不过一下就看到了。修这种主板,已经不是为了赚钱了,就当是练手吧。

网友:
不知道那个电阻   在那起什么作用

网友:
看到楼主如此辛苦,又想到这一行不赚钱,真有点泄气了,我们还能坚持多久?唉。。。。

网友:
厉害啊··我现在一块没CPU供电的 主供电没有5V修出来了5V还是没供电出来 现在还在研究

网友:
我想那个芯片应该没什么用。正常点亮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9619吧

网友:
看这样的技术贴,有点象看天书,非常佩服,慢慢学习吧,希望有朝一日也能象楼主这样。
另外,哪位有刘坚强主板维修教程下载地址啊,不想在线看,广告太多。

网友:
哎呀遇到二修板问题真的是多啊。。。。。。。不过按照流程来修还是修得出来的

网友:
这么麻烦还不如不修啊

网友:
这种主板估计也就卖50块钱吧

网友:
维修需要好的心态才行。不然越修头越大

网友:
晕死哪有这么多故障的

网友:
思路清晰,逻辑推理,超常发挥。

网友:
对于这种疑难的问题正是考验自己的时候,我就喜欢这种感觉,在逆境中提升自己。每天修修秒杀的板太枯燥了

网友:
越难越是是考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好厉害,随手找个电源芯片就能用上了

我也有同感。。。。感觉我们学徒的路还很慢长。。

网友:
楼主太牛了!向楼主看齐!!

网友:
按照你的思路修好了

网友:
唉 供电全有 不跑U的板 我也无从下手 不懂信号时序真是痛苦。哪里有好点的师傅真想好好学一下。

网友:
楼主太随便了

网友(2014-06-12):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么长时间维修一个显卡值得吗

你是怎么看出是修显卡的

网友:
楼主 ,你那是什么 体积,如果是4*4  24PIN 的   RT9605BPQV
3*3  16PIN   的,那是   RT9503PQW

网友(2015-10-04):
维修者必须耐心,只有耐心才能找到问题

网友:
见识了 高手啊

网友:
对于你说地这些我懂,就是不知道你说地你不经常修板,那你在做什么,你请人修吗

网友:
这板空闲时拿来练练手还行,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这板修好能收到多少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