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L421 检测不到电池 求助!!

楼主(2014-05-03):
具体情况:这台笔记本可以充电,插上电源在系统显示充电也可以放电,单用电池也可以开机,但是拔掉电源以后在系统显示检测不到电池   问问各位师傅是哪里的问题,需要去测哪些信号

网友A:
换系统和电池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系统和电池试试啊

那些都试过的了

网友:
插上电池不会显示电池的图标  显示为交流电

网友:
查电池识别电路

网友:
进水没,进水就仔细看看啊

网友:
要不换个开机芯片看下

网友:
应该查EC和充电芯片及它们的电路.........

网友:
就去查  EC去检测电池这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