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3):
一块斯巴达克黑潮ba-260开机不启动,诊断卡代码00,CPU风扇转动一会停止,CPU不发热,哪位师傅修过这样的板子,请指教。
诊断卡代码

网友:
描述不清晰,感觉应是保护了,先对地打阻看看有没有短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的上下管被击穿了

网友:
你把单独4口 12V供电的那个线不接 看看会不会掉

网友:
你看下保护后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如果断电后绿线高电平的话就是电源保护。如果高电平的话那就是主板保护。然后再根据故障现象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