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的电源 怎么才能独立开机?

楼主(2014-05-03):
求助  这样的电源  怎么才能独立开机?   需要短接哪里?

网友:
什么地方用的

网友:
高档货没见过啊

网友:
哪里用到的,可以拆开看看一下

网友:
3排阵的硬盘?

网友:
拆开看一下,线路,看看原理。

网友:
型号看不清楚,百度查下资料吧

网友:
这是什么电源?没看见过

网友:
工控机或者服务器用的?

网友A:
拆开里面查输出接口,有个小三极管出来连接接口的5伏电压,用10K左右的电阻把这个5伏跟地短接就可以开机了!接
口有两个待机5伏的,不要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里面查输出接口,有个小三极管出来连接接口的5伏电压,用10K左右的电阻把这个5伏跟地短接就可以开机了 ...

高手,一般说来,这类电源都是专用电源,一般没有资料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