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里面咯咯响没信号求助解决办法

楼主(2014-05-03):
现代显示器,我打开后发现电容鼓包,换了俩,还不行,把开关管换了,现在指示灯亮了,就是没信号,但是里面还是咯咯响,还有什么毛病吗?是二极管还是什么地方在响?我都快疯了。。送去修他们会收一百多,黑得很。。而且我想自己修一下。。求助还该怎么办啊。。。

网友A:
高压板是好的还是换的

网友B:
我去 拆开来看看噻  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是好的还是换的

没换过,原来的。。我快疯了。。。就是很有频率的啦咔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 拆开来看看噻  是不是电容问题

电容鼓包的都换了,这能看出来的都做好了。。。我怕是二极管还是其他问题造成的

网友C:
你那板上的大电容换一个,换完后还有的话就把开关管都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那板上的大电容换一个,换完后还有的话就把开关管都换了

开关管换掉了,大电容是指最大的躺着的那个黑色电容吗?那我去试试

网友A:
高压板是好的还是坏的
一般高压板的MOS管会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开关管换掉了,大电容是指最大的躺着的那个黑色电容吗?那我去试试

电容会响么 瞎扯

网友:
最起码 你得用个万用表量一下电压吧。  要不怎么回答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会响么 瞎扯

上面说让我换。。。额。。。没考虑高压版,我是纯小白,不好意思啊。。。

网友:
这个,这个,什么都没参考  确实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是好的还是坏的
一般高压板的MOS管会响

多谢啦,我觉得很可能就是这在作怪,终于有个方向了,真的很感谢,我去自己捣鼓捣鼓,好不了就算了,自己弄着玩,能修好最好,修不好也长点姿势。多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管换掉了,大电容是指最大的躺着的那个黑色电容吗?那我去试试

那应该就是灯管问题了 灯管打火

网友E:
大电容怎么不会响  你才瞎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电容怎么不会响  你才瞎扯

额,我觉得要不要直接把电源板换了好一些,毕竟电源板也不贵,也省的找问题了?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啊,一把烙铁闹革命,哈哈。

网友:
大电容也会想的;这很正常

网友:
你换电容吧 470UF25V的或者是 1000UF 25V的 都换掉估计都好了

网友:
到底哪里响的?电源板工作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