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V主板开机有报警声无显示,跑码正常,求助

楼主(2014-05-03):
(无正文)

网友:
跑码正常?

网友:
那你有没有换过独立的显卡试下。看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
不会是接口问题吧换个独立的显卡试试

网友:
跑码正常?跑到什么码了?

网友:
是不是 bos问题

网友:
可能北桥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再查桥周边是否掉件

网友:
加个独立显卡看下

网友:
加独立显卡能正常显示,那们大哥有这个主板BIOS发给我试试

网友:
你的cpu是不是上的不带集显

网友:
亮一下 VGA 接口的RGB阻值 和 行场信号

网友:
昂达的主板BIOS官网上都有啊,自己去官网下载吧,型号要搞对!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  驱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