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开机不显

楼主(2014-05-03):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E43L的笔记本。开机不显,开机内存上有三次波跳。就是不显示。按键盘的大小写没有反应。电压都正常。VCCD_LVDS电压1.8v有,VCCA_TV_DAC电压3.3v有VCCA_SM_CK_电压1.05v有INT_DPST_PWM  INT_LVDS_BLON没有电压。LA_CLK  ,LA_DATAN没有电

网友:
没有外接试下么

网友:
应该是显卡引起的吧。这个机器是独显还是集显 把图弄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用示波器录的像太大放不上了是集显的

联想-E43L-板号:DAOLE9MB8EC REV.zip

网友:
飞一下线,跑一下代码看看,

网友:
如果独显,正常。可以再接口上判断是那边问题

网友:
刷个BIOS看一下情况有没有变化呢

网友:
背光开启没有,做下显卡看看,我有修到过,显卡虚焊了

网友A:
感觉到显卡了  干显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到显卡了  干显卡试试吧

这个是集显的内存上的波都有三次跳变

网友B:
北桥是GL40的,北桥显卡部分的供电都有就是没有输出,内存上有三次波的跳变,一般这时候都能亮机了这个就不能

网友:
vccd_lvds 是不是有点低啊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北桥是GL40的,北桥显卡部分的供电都有就是没有输出,内存上有三次波的跳变,一般这时候都能亮机了这个就不 ...

那就加焊试试呗   又不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加焊试试呗   又不是很麻烦

我已经加焊了,这个是妇幼保健站的电子阴道镜的电脑经常用在投影机上分析图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