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742电池能开机 电源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4-05-03):
客户送修的机器,拆机观察机器进过水。进水的地方正好是待机的LM393的B+处电压,此电压经一电阻。一端的地方19V,另一端无电压,查电压连接的电阻进水腐蚀了,清洗后重新焊接接电源待机电压有3V  5V输出,开机测试后正常

网友:
进水机一般就这样了,腐蚀断线的多,换了就好

网友:
这么简单,LZ捡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