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
自制简易LED正时灯

楼主(2014-05-03):
自己更换了分电器,调节好点火提前角后总觉得不放心,到底是不是在规定的范围内?DIY一个点火正时灯试试,上网查了资料,决定使用LED来做。
  使用两个聚焦型的白光LED串联,再串联一只360欧的限流电阻接到三极管9014集电极,信号经三极管9014放大后使其CE导通LED发光。

  由于LED发出的光线比较微弱(需要改进),所以要用纸卷把LED部分包裹好不会影响观测,留下前面开口。

  发动机最左边是第一缸,把信号线绑在第一缸点火线上,正负极分别接电池正负极。

  此时启动发动机,LED就会随着点火脉冲而发出闪光,把LED靠近正时观察孔,我看见了飞轮边上的正时白色记号出现在指针边,点火提前角正确不用调分电器了。
  这个简易LED正时灯由于结构简单,发出的光脉冲亮度不高,希望大家有更好的改进方法。

网友:
牛B,这都可以搞啊

网友:
创新开发,值得支持,鼓励

网友:
没看清这是什么机器, 支持你自做原创

网友A:
你这个9014这种接法是导通做开关作用不是三极管的放大,呵呵

网友:
楼主搞的是不是汽车

网友:
楼主的创造性思维值得学习,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9014这种接法是导通做开关作用不是三极管的放大,呵呵

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你去找下三极管放大作用的示范电路图改改看 在基极做个信号加强上拉效果会更好.如果只是要高频信号除去直接干扰可以在信号输入端加个无极性电容串联在基极.

网友:
太厉害了  这都可以·······大神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网友:
反复的看了两遍,还是没有看懂。

网友:
楼主太有想法     佩服

网友:
牛。。。楼主太有想法了。。。。

网友:
生意不好吗?都很闲啊  生意不好做了

网友:
创意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
很好 。进来学习一下。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