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 875V主板外接2个以上的PCI转USB就不能用了.求助

楼主(2014-05-03):
板子是新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外接2个以上的PCI转USB就不能用
最多只能用2个PCI转USB
插槽检查了都是好的
BIOS里没有关于PCI的设置
有没有人能告诉下这个怎么解决
重刷可以设置PCI的bios能解决吗
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
求各位高手赐教下
在线等
小弟入行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PCI转USB还真没见过,小小白一个。楼主发个图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转USB还真没见过,小小白一个。楼主发个图呗。

就长这个样
弄了一天
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坑爹啊

网友:
供电另加一条线,增加电流试试!

网友:
是不是USB接口南桥有个数量上线啊?就和最多支持多少个SATA2 喝SATA3那样的。不懂。仅个人想法。不对勿喷!

网友:
你最好问一下,售后,这些情况厂家应该都有过测试的。

网友:
4楼 5楼说的情况都有可能  不过4楼的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