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电源+5VSB紫色只有3.35V,其余电压正常,换光耦、开关管及431无效

楼主(2014-05-03):
一多彩DLP-370A电源不开机,但短接黑绿后能启动,测量紫色5V只有3.35V左右,绿色4.5左右,启动后其余各组电压均正常(除+5VSB还是只有3.35V外),顺紫色往前查,所连的电容换掉仍一样,请教是哪里出问题了?

光耦和431及开关管都换了,电容也拆了,无效,对地的大电阻是好的,测量431的第一脚调整脚为2.42V,短接2-3脚时紫色线电压变为1.2V左右,下一步思路在哪?

补充:待机辅助电源7500的12脚电压为8.7V左右,启动后为11.08V,12脚电解电容换了也一样

补充内容 (2014-5-9 00:10):
此电源本修好了,是一个接431的1与3脚的电阻变值,换成10K后OK。但今天补充:此电源刚把+5V输出改装作一个5V3A的电源用,把+5V待机炸了,待机电路炸得一塌糊涂,保险、开关管、两个早电阻,945,桥都坏了,重要的...

网友A:
供给494的电源滤波电容换了吗

网友B:
辅助电源的12V滤波检查一下子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供给494的电源滤波电容换了吗

换过了,无效,请教431的取样电阻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辅助电源的12V滤波检查一下子看。

换过了电容无效,请教431的电压正常么?取样电阻在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过了,无效,请教431的取样电阻是哪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03854-1-1.html

网友D:
查下+5VSB的负载电阻,100欧1W的。

网友:
问题在待机取样电路。查431 光耦周边取样电阻。看待机5V电路上有没稳压管。换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辅助电源的12V滤波检查一下子看。

查12V滤波没问题,待机为8.7左右,启动为11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03854-1-1.html

感谢回复,此电源已搞好,是一个1150的电阻变值为33K,但换成1K后电压偏高,+5SB达7V左右,7500供电达45V左右,马上断电,把电阻换成10K后+5VSB变为5.12V,7500的12脚供电变为14V左右,431的调整脚变为2.49V,能正常工作。
还有一问题未明:原阻值色环应该是1150欧姆,好像没见过换成10K的吧?期待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5VSB的负载电阻,100欧1W的。

电阻开始就测量过了,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此电源已搞好,是一个1150的电阻变值为33K,但换成1K后电压偏高,+5SB达7V左右,7500供电达45V ...

是不是下面的取样电阻阻值也变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此电源已搞好,是一个1150的电阻变值为33K,但换成1K后电压偏高,+5SB达7V左右,7500供电达45V ...

你能确定是1150吗?上图或者告诉大伙电阻的色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确定是1150吗?上图或者告诉大伙电阻的色码。

原电阻上有些脏,用酒精擦了下后擦掉了一些颜色,按顺序应是棕棕绿黑棕,这样应该是115才对,附图,这电阻连接431的1和3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下面的取样电阻阻值也变大了

下面的取样电阻是指哪一个?连接哪个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取样电阻是指哪一个?连接哪个地方的

R22 1k电阻

网友C:
那个拆下一端量过,是1K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拆下一端量过,是1K

还需要查看反馈部分,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拆下一端量过,是1K

按照现在的电阻比,输出电压应该是27.5v,你还要检查负电源的其他元器件

网友:
你把sb5v电源家3欧姆电阻做负载,看看压降多少

网友:
测量辅助电源变压器初级电阻,一般为2-4欧姆,小了就短路了

网友E:
大哥首先你要确定是光耦前问题还是光耦后,开机测试用一字螺丝刀短接光耦1和2脚,电压是否降低到0,短接34脚0.5秒(不要超过一秒),看看电压有没有升高,判断是前问题还是后问题

网友(点评):
补充:此电源刚把+5V输出改装作一个5V3A的电源用,把+5V待机炸了,待机电路炸得一塌糊涂,保险、开关管、两个早电阻,945,桥都坏了,重要的是电阻不知道阻值了。实际操作是把+5V红线用线引到一个HDMI分配器用电源使

网友:
此精密电阻大致有9K多的5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首先你要确定是光耦前问题还是光耦后,开机测试用一字螺丝刀短接光耦1和2脚,电压是否降低到0,短接34 ...

如果短接1-2脚光耦降到了0是为前级问题吧。
补充:此电源刚把+5V输出改装作一个5V3A的电源用,把+5V待机炸了,待机电路炸得一塌糊涂,保险、开关管、两个早电阻,945,桥都坏了,重要的是电阻不知道阻值了。实际操作是把+5V红线用线引到一个HDMI分配器用电源使用(原5V3A烧坏),用了不到5分钟炸机。只是单独用了+5V(不是+5VSB)怎么会烧电源?难道是其它电压没用造成的不平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哥首先你要确定是光耦前问题还是光耦后,开机测试用一字螺丝刀短接光耦1和2脚,电压是否降低到0,短接34 ...

补充:此电源刚把+5V输出改装作一个5V3A的电源用,把+5V待机炸了,待机电路炸得一塌糊涂,保险、开关管、两个早电阻,945,桥都坏了,重要的是电阻不知道阻值了。实际操作是把+5V红线用线引到一个HDMI分配器用电源使用(原5V3A烧坏),用了不到5分钟炸机。只是单独用了+5V(不是+5VSB)怎么会烧电源?难道是其它电压没用造成的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此电源刚把+5V输出改装作一个5V3A的电源用,把+5V待机炸了,待机电路炸得一塌糊涂,保险、开关管、 ...

sb5v 负载能力1-2A

网友:
如果其它二个电压有负载电阻(负载电阻正常)的话,正常是可以用的,以前测试电源曾在+5V输出单独接摩托车大灯泡通电8分钟(12V有散热风扇作负载),12V不能单独接比较容易保护要在5V并接负载才行。楼主的电源估计还有其它故障未排除(待机电路有元件短路,7500或339??),待机电路炸估计为电压突然过高、短路

网友C:
+5V作5V3A用是正常红色的5V输出问,不是紫色

网友(点评):
估计sb5v变压器初级短路所致

网友(点评):
估计是辅助电源变压器初级短路引起辅助电源很多元器件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作5V3A用是正常红色的5V输出问,不是紫色

估计还是sb5v变压器初级短路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作5V3A用是正常红色的5V输出问,不是紫色

估计是辅助电源变压器初级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