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5,板号B305开机电流卡到1.3几不动了。

楼主(2014-05-03):
本机子,拿来的时候,还有跳变。开机1.5-2.2-1.6然后1.6几到1.7几一直跳变屏不变。也不过内存。供电也正常。

网友A:
我这有一个 你刷刷刷 刷之前记得备份 LENOVO BARBADOS

网友:
看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一个 你刷刷刷 刷之前记得备份

BIOS都刷过了  ,他之前的是显卡风扇声音大,换了风扇,开机进BIOS出现WAIT,帖子上说是做南桥。做完南桥就好了。到家用了10几天出现现在这个情况了。就是我帖上面给你说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一个 你刷刷刷 刷之前记得备份

但是我把主板拆下来。用风枪吹了显卡就成这个了。不会是显卡吧!

网友:
显卡没吹挂吧  吹显卡前后电流变化没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到1.3不动了,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2014-06-04):
我的这个是开机在左边显示:HHHHHHHHHH,是竖着的,按F1进BIOS显示WAIT...卡死。
H
H
H
H
H
H
H
这样显示在最左边
COMS电池拿掉也不行  现在电流跑到1.5v 也不显示啦 求解

网友:
修好吗 我的故障跟你一样

网友:
同样是1.3a   不动了  郁闷 感觉还是桥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