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怪毛病

楼主(2014-05-03):
今天收到了一个二修的显示器,拿到手后发现电源板的电源接口被改的不像样子了,我先把电源接口换了,然后大体检查了一下没发现其他问题,就直接点了,竟然就这样好了,毕竟是二修的机子,这么快就修好了,心里有点悬,但是面前显示器的画面让我挑不出半点毛病,就直接装起来了,继续点了一天,第二天早上客户就急着拿走了,第三天就又送过来了说是花屏,我当时就愣住了,怎么可能,即使屏线问题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出问题啊,如果是屏问题在我们这边点了一整天也该出问题了,他的这种花屏是彩色竖线条的花,而且是满屏幕的,一开始背景是白色的带彩色线条的,后来渐渐变黑色,彩色线条依旧,反而更加显眼,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屏线,我怀疑怀疑屏线(虽然知道可能性很小),找了好几根屏线才找到一根能正常显示的,然后又点了一天,没发现问题,等今天再继续点的时候,所谓的花屏又出现了,如果说冷机花屏可现在有点了好久都还花屏,速度求救有事您Q我

网友A:
屏有问题  一般修不了

网友B:
楼上的意思是屏幕间歇性故障吗?建议楼主多检查下屏供电和信号部分,是不是有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有问题  一般修不了

确定是屏坏了?即使坏了我也想继续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意思是屏幕间歇性故障吗?建议楼主多检查下屏供电和信号部分,是不是有隐患。

会不会还是屏线的问题,要不我直接一根一根的接

网友C:
不是已经换屏线了吗,能点正常证明和屏线没有关系吧,不用一根一根连起来,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别的地方上

网友:
这个已经修不了了

网友:
先测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意思是屏幕间歇性故障吗?建议楼主多检查下屏供电和信号部分,是不是有隐患。

分析的挺好啊,像是平供电和信号部分,若是间接性的话

网友D:
可能有元件老化,一般间歇故障,比如用一用出现故障,或者用一用故障消失,都是元件老化,比方说,电解电容的电解液沸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有元件老化,一般间歇故障,比如用一用出现故障,或者用一用故障消失,都是元件老化,比方说,电解电容 ...

能否具体点,这种话谁都会说,也可能是屏老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很大程度上像屏主芯片虚焊导致的

我估计是屏的MUC导致的

网友F:
为什么不先刷个程序试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先刷个程序试下呢

后来也刷了,没有用

网友:
刷程序没刷对

网友G:
图像处理 芯片  长时间 高温  虚焊   重焊下   就  OK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图像处理 芯片  长时间 高温  虚焊   重焊下   就  OK了、

在屏上还是在驱动板上?

网友:
那他怎么还能用一整天都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屏上还是在驱动板上?

驱动版上的  你把它 加焊  一便

网友I:
我见过灯管打火引起花屏的三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见过灯管打火引起花屏的三星机。

怎么个花屏法?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已经换屏线了吗,能点正常证明和屏线没有关系吧,不用一根一根连起来,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别的地方上

我的师父曾经就修过一次花屏问题的,他就确定是屏线,非常肯定,可也换了好几根屏线都没用,最后直接一根一根的飞线就好了,给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很大程度上像屏主芯片虚焊导致的

会不会是屏主供电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像处理 芯片  长时间 高温  虚焊   重焊下   就  OK了、

请具体说明一下

网友:
是什么问题,应该用通用板测试,区分是屏还是驱动板问题,再接下来分析屏或驱动板具体原件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事吧!屏型号告诉下啊

网友J:
这是屏板问题了 不好弄了 我一般不修了 不会 我手里还有两个 这样的屏呢 看来得学着修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屏板问题了 不好弄了 我一般不修了 不会 我手里还有两个 这样的屏呢 看来得学着修一下了

能修就修吧,死马当活马医,至少比扔了好

网友K:
哈哈哈哈  只能用代换法。来处理啦啦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哈哈哈哈  只能用代换法。来处理啦啦啦啦

.............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我后来都换过了,连原装的都换过了

网友L:
先用点屏器多试几天,确定是屏的问题在检修屏上的贴片电容是否有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先用点屏器多试几天,确定是屏的问题在检修屏上的贴片电容是否有老化。

有时候点一天都好的...还用点评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先用点屏器多试几天,确定是屏的问题在检修屏上的贴片电容是否有老化。

有时候点一天都好的...还用点评器测试???

网友L:
冷机的时候用点屏器测,有些驱动板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L:
冷机的时候用点屏器测,有些驱动板问题也会这样。

冷机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几率会这样

网友:
加焊驱动板和屏芯片,更换信号电阻,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