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硬盘绿色坏道修复

楼主(2014-05-03):
笔记本绿色坏道能修复不,怎样修复,求大神教教

网友A:
绿色的还不算坏道,只是读写速度慢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还不算坏道,只是读写速度慢点而已。

能修复吗,用什么修复?

网友B:
问题很笼统,也没有说什么品牌。
不同品牌有不同的工具,如果,想修多个品牌,建议购买PC3000 UDMA,现在红卡的价格是4万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很笼统,也没有说什么品牌。
不同品牌有不同的工具,如果,想修多个品牌,建议购买PC3000 UDMA,现在 ...

WD的硬盘,绿色的块块可多,机器进系统后时常卡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D的硬盘,绿色的块块可多,机器进系统后时常卡屏

西数盘修复率挺高的,先买个工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西数盘修复率挺高的,先买个工具吧。

有没有啥软件可以修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啥软件可以修复呀

PC3000 UDMA
MRT
DFL
效率源都是比较好的工具。

网友C:
这都要钱呀,亲
有免费的没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都要钱呀,亲
有免费的没呀

工具只是手段,不会修只能越搞越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只是手段,不会修只能越搞越坏。

你会修吗,亲

网友:
WD,不是高板号的盘,用WDR DRT已经够用了,还买个P工具呀,不过要买固件,没有固件也是搞不了的

网友:
用WDR逻辑扫描加表就可以了。

网友:
4万多买个工具修盘什么时候能挣回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