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不触发电源头灯也不亮

楼主(2014-05-03):
苹果A1286不触发电源头灯也不亮
手里也有一台苹果机器A1286 板号:820-2523-B 现在不触发电源头灯也不亮,SMC已经产生了待机电压(PP3V42_G3H)也有时钟和复位,但待机是没有产生(公共点)12V充电电压,是否SMC有关?
ISL6258的第1脚(AGATE)为高电平16V没通过来充电芯片的上管D级(AGATE)为低电平的前提是否参与SMC?

网友:
公共点是充放电芯片参与输出的

网友:
电源接口的检测电路也查查

网友:
楼上哥们说的对,3.42V电压产生没有用,这个是另外一个分支产生的,你的公共点现在还没有电压呢,这个电压是有充电芯片来控制产生的12V 所以你的待机电压还缺3V 所以一定不会触发的  呵呵

网友:
先把灯修亮来,不会来我修

网友:
你检查一下 保护隔离芯片吧 ,6259

网友:
one-wire电路最简单苹果里面

网友:
先换个电源接头看看

网友:
灯亮,再考虑待机下电压正常,触发条件满足,再考虑桥,一般都可以解决的